請問電子琴之可變電阻如何替換?

楼主(2014-06-29):
      大家好,是這樣的。小弟親戚家的電子琴最近發現面板旋扭調整節拍的功能失效,該旋扭是設計可以 360度 無止盡轉圈的,最近一下有、一下沒有、忽大忽小...非常惱人。

      我提起勇氣開始拆了(怕一拆就壞),還好螺絲不多,但是拆開也傻眼,居然沒有寫規格...!@#$,擺明了就是不讓使用者更換就對了啦。這下麻煩了。

      我試著轉啊轉,但是阻值一下有、一下沒有,斜一個角度突然變高,再稍微動一下又沒有,根本量不出來最大阻值是多少。
      它的銲點只有三個,跟一般可變電阻一樣,上面兩個是固定用的,我想說三個銲點拉線出來改成在面板上外接,但我現在要如何知道它的阻值多大?難不成買一堆可變電阻 50、100、1K、5K...慢慢試?不會吧。一顆傳統的也要 15 元。還沒修完就破費了。但若阻值是 50K,我用 1K 來測試的話,會不會影響到周邊元件?會不會有東西故障?若是阻值不夠,調整起來又是什麼症狀?相反又是怎麼樣的情形?不知道有沒有人搞過這種難題....就怕被我胡搞亂搞故障...這傢伙不少錢啊。不要沒修到還要賠罪就麻煩了~請大家幫忙。謝謝。

電子琴牌子

可變電阻正面照

可變電阻背面照

网友A:
360度 無止盡轉圈VR 噴WD4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度 無止盡轉圈VR 噴WD40即可

噴 WD 就可以解決嗎?我發現好想它的接觸也有點問題耶,中間那根會晃,左右都有間隙...
還是要噴接點復活劑?我是想說乾脆一勞永逸把它換掉的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噴 WD 就可以解決嗎?我發現好想它的接觸也有點問題耶,中間那根會晃,左右都有間隙...
還是要噴接點復活 ...

可能是開關,中間腳接地(請自行確認),向左或向右轉時會產生接地的信號.

网友B:
可能是編碼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d&id=9786469743
工作原理請參考如下圖7/8.(增量型編碼器)
http://gino8201.pixnet.net/blog/ ... 8%E7%A2%BC%E5%99%A8(encoder)%E7%9A%84%E7%B7%A8%E7%A2%BC%E5%88%86%E9%A1%9E%E3%80%81%E5%8E%9F%E7%90%86%E5%8F%8A%E6%87%89%E7%94%A8

网友C:
這種短頭電位計沒殺到過
就用現有50K或100K頂著看看~ 安啦!
如果不好搞,手上目前有一台客人寄賣CASIO 才1000.-

网友:
之前有拆過 aiwa 音響.控制聲音大小的.
也是可轉 360度.無限圈數.
一開始也以為是可變電阻
拆開後發現它不是可變電阻.
是.....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算是開關吧.
因為我把它小心的拆開.
把油清一清.小小的調整一下.
轉起來就正常了.
裏面的構造像是輪盤.一格一格的.
有針狀的接觸點.
轉起來就像開...關...開...關...
板大.你參考看看.

网友D:
旋轉編碼器無誤,某些汽車音響音量就是用這種的,可以無限旋轉的,網拍有人賣取得容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編碼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1194208978.29.ghDdVd&id=9786469743

版大,您太厲害了。
連這個零件您都知道是「編碼器」,太神了。
果然問題 PO 上來有解。給您一個  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轉編碼器無誤,某些汽車音響音量就是用這種的,可以無限旋轉的,網拍有人賣取得容易啦。 ...

我乍看之下都以為是可變電阻,但也奇怪,旋轉起來有一點「咖、咖」的聲音,可能是如樓上所說的開關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短頭電位計沒殺到過
就用現有50K或100K頂著看看~ 安啦!
如果不好搞,手上目前有一台客人寄賣CASIO 才 ...

所以有的設計是「可變電阻」,有的是「旋轉編碼器」?
下次是不是要用功能來確認兩者差別?有咖咖聲與是否可 360 度旋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有的設計是「可變電阻」,有的是「旋轉編碼器」?
下次是不是要用功能來確認兩者差別?有咖咖聲與是 ...

編碼器看中間腳是否接地,另2端接至數位電路.VR的話一般是最旁邊腳接地,中間腳接至類比處理電路.

网友E:
禾樺有賣,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事後諸葛 !   PCB 標示為開關 sw70

標示為開關 sw70

標示為開關 sw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編碼器看中間腳是否接地,另2端接至數位電路.VR的話一般是最旁邊腳接地,中間腳接至類比處理電路. ...

謝謝版大提醒,學習到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禾樺有賣,可以參考看看。

好的。謝謝。

网友:
國際牌的琴音色很好聽,給外面修也要不少COCO,
原來那顆是編碼器,我也一直以為是可變電阻咧....
好像跟滑鼠中間的滾輪原理是一樣的吧?
跟這顆好像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176925249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這種短頭電位計沒殺到過
就用現有50K或100K頂著看看~ 安啦!
如果不好搞,手上目前有一台客人寄賣CASIO 才 ...

三太子什麼都賣!什麼都不奇怪...一定又是妹妹寄賣  XD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太子什麼都賣!什麼都不奇怪...一定又是妹妹寄賣  XD

他三杯黃湯下肚搞不好會自彈自唱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乍看之下都以為是可變電阻,但也奇怪,旋轉起來有一點「咖、咖」的聲音,可能是如樓上所說的開關設計。 ...

這顆三隻腳的"開關式編碼器"內有兩個開關,一隻共同腳
先假設中間腳是com
假設
正轉時,腳位導通順序是1 3
當逆轉時,腳位導通順序是3 1
mcu藉此判斷作為 遞增or遞減  訊號

网友G:
開關拆開清一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開關拆開清一清就好了!

謝謝~我試試看。

网友H:
那麼這顆sw不聽話時最佳的處理方式如何--------除了換新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麼這顆sw不聽話時最佳的處理方式如何--------除了換新之外

我是觉得直接换新,我怕的是拆来拆去,这么旧的琴很难讲会有什么问题,就怕拆拆装装,到时候故障就把矛头指向我,那真的就无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