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E5400 換液晶面板後一個月畫面會跳動

楼主(2014-06-30):
Dell 筆記本液晶會白屏, 拆開後發發用夾子夾著面板畫面才會正常, 本來是在外框加點東西加厚來墊著, 但久了還是會白屏!
最後屈服了, 換了個面板
原來的面板是 auo 的B141EW04, 新的面板是LG 的 LP141WX3, 賣家說已寫好了程序, 裝上不會報警, 裝上時沒問題, 但用了一個月後, 畫面會有秩序地上下跳動, 進BIOS 時也一樣, 外接顯示器輸出畫面正常, 請問各大大這是面板程序問題嗎? 面板是如何寫入程序的?  謝謝各大大賜教

筆記本型號

外觀

面板

夾著畫面才正常

畫面跳動的情況
http://youtu.be/PWkNcuZU7Nw

网友:
應該是這片面板的問題,
LP141這片很多都這樣

网友:
我也有一台客人的也是如此面板壞了

网友:
LP的通病...為什貪小便宜不換原裝面板........

网友:
LP141 既然這片面板有通病且差 ~過保固就故障~我覺得這是重點!

楼主:
不是, 買時有auo, samsung 及lg 可選, 我選了lg

楼主:
還有買完頭一個月是沒問題, 用了一個月才發作:'(

网友:
所以說ㄚ! 我堅決不用韓國品牌

因為玩 Wii U 要有HDMI所以想買台LED螢幕有d-sub+DVI+HDMI ,上pchome 24小時網路商店
一看只要是韓國品牌,價格跟規格多是很亮眼的

但我還是買"BenQ"品牌,或許大家會說benQ很X不耐用,但是相對的"很容易維修"
與其買韓系(容易壞面板),不如買容易壞電容的台灣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