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ONIKA LC55FT68AC 液晶電視熒幕有拖影

楼主(2014-06-30):
機器型號

機器型號

內部構造

內部構造

顯示不正常

顯示不正常

顯示不正常

顯示不正常

顯示不正常

顯示不正常
大家判讀看是哪裡出故障,電源板輸出沒有問題,

网友:
請把廠牌型號加進標題內。

网友:
T-con 問題

楼主:
謝謝,我換個T-CON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我換個T-CON看看

排線先檢查!!

這種比較像濾波不良引起的震盪現象!!   可以嘗試檢查電容的部分!!

网友:
面板買單

网友:
看你有裝上機上盒 首先要排除是不是機上盒問題先  用其他信號源輸入看看會不會

网友:
發問的大大你好  我的電視也遇到跟你相同的問題!!  請問最後是如何找到解決!! 真的是T-CON出問體 還是 面板GG了

网友:
LC550WUD的面板...GATE端出問題
算是面板掛了.

网友:
面板歹了

楼主:
換邏輯板無效,確診為面板掛掉了,無法修復: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