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位專業,AV線。黃紅白那種的問題

楼主(2014-06-30):
請教各位專業,AV線,就是黃紅白那種視訊,音訊線。

其中黃色的視訊線,它的作用是什麼 ?

把外皮剝掉,外圍有線芯,內線還有一條線芯。

請問它們的作用個別是什麼 ?

我知道 1 好像是 傳輸影像 ?

那 2 是什麼用的 ? 是接地嗎 ?

是不是傳輸影像只要接上 1 就好了? ,還是兩條都要接 ? 。

网友A:
當然都要接,不然設計這樣不就沒意義了嗎?1 是 傳輸影像2  是接地,影像信號是電壓大小變化,所以需有接地才有一個基準點去判讀該顯示甚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都要接,不然設計這樣不就沒意義了嗎?1 是 傳輸影像2  是接地,影像信號是電壓大小變化,所以需有接地 ...

謝謝指導 ! 目前我的液晶是這樣接 ?

楼主:
謝謝指導 ! 目前我的液晶是這樣接 ?

网友B:
內圈的銅芯應是視訊傳導用的,外圈的銅網應是抗干擾用的接地線。

楼主:
請教一下各位專業,這樣接可以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內圈的銅芯應是視訊傳導用的,外圈的銅網應是抗干擾用的接地線。

你好 ! 謝謝指導,可以幫忙看看我上一層的圖嗎 ? 我可以這樣接嗎 ? 謝謝 。

网友A:
那5秒顯示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就不是AV線的問題,而是機器的檢測電路有問題,地線沒接影像連同步都有問題會斜的亂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5秒顯示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就不是AV線的問題,而是機器的檢測電路有問題,地線沒接影像連同步都有問題會 ...

5秒畫面完全正常,然後消失,我再把機器重開,又可顯示約5秒。有兩片驅動板,結果測試情況都一樣。故障情況一模一樣。所以我才想說應該是哪接不正確,而不是驅動板的問題。

网友:
高壓或燈管有問題!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指導,目前已經故障排除,原因是AV黃線,網芯部分未接地,所以我一接地後,畫面及完全正常,不再突然消失,我想這因該是該驅動板有 "自動搜尋訊號源" 的關係,因為驅動板上面有AV1 及 AV2 輸入。AV1輸入如果不穩定,該系統可能會自動跳到AV2。(當然這是我的判斷猜測)。 非常感謝指導過的專業們。

网友:
恭喜!恭喜!完修了。

网友:
這種線叫做隔離線
是信號在用的  它可以抗干擾
外面那層銅網 可以防止外界雜訊進入信號線中
同時也當作信號線來使用
一定要接地 而且兩端都要接  這樣才能使兩系統能夠傳送信號

另外如果有出現異常的話  去對驅動版的接法
接錯會出現 預想外的事件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