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52JC螢幕有黑黑的東西

楼主(2014-06-30):
小弟我的筆電螢幕左上方有黑黑的一塊東西 現在好像癌細胞一樣越長越大
請問這有辦法處理嗎?

因為之後要出國約1年後才會回來所以想說可以的話在台灣先把這問題搞定

原本只有這樣

過1-2個禮拜變這樣

在下去我怕整塊螢幕都會被吃掉

麻煩各位大大了

网友:
是的
那個不明的黑點,確實就像你說的
好像癌細胞一樣越長越大
而且會持續的發展下去
據說那是製程上的問題,也是不治之症
唯有更換螢幕一途

网友:
壓破了換一片新的就好了,
不理他是會擴散沒錯

楼主:
請教兩位
換螢幕那片不是很貴嗎? 還是你們建議拿回原廠換?
畢竟已經3年了吧 我猜~~! 這樣他們應該不會承認保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兩位
換螢幕那片不是很貴嗎? 還是你們建議拿回原廠換?
畢竟已經3年了吧 我猜~~! 這樣他們應該不會承認 ...

原廠不保固螢幕破裂或壓傷,
這種東西仿間修比較便宜,
看你在哪裡,
如果在台北我可以幫你介紹

楼主:
我是在台北阿 能先報價大蓋多少嗎? 維修時間多久呢? 我需要先備份資料嗎?

网友:
網路搜尋一下就知道行情!

网友:
這是面板NG 更換一片費用約在3000~4800不等 視面板是原廠的還是通用刷程序的與面板等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