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手提隨身聽rcd-m30b 音量無法調整[17#18#已解決]

楼主(2014-06-30):
型號: rcd-m30b
問題: 無法調整音量大小聲,固定音量

隨身聽圖片,紅圈處為拆下來的音量鈕

7隻腳,電表電阻擋量測7隻腳阻值都是無限大,斷路了
問過南一跟美和都沒有這種電阻,google b503都是6隻腳
求助板上有人知道哪裡可以買到這顆電阻嗎?

這顆電阻拆下來後,我隨身聽上電,一樣可以聽
所以我想應該是這顆電阻壞掉

网友A:
SAMSUNG手提音響,7P VR多出來那隻腳是中間抽頭
6P/7P分解後,比對出左右聲道各三隻腳位回裝

楼主:
lazy104大
淘寶上單排7腳買回來腳位規格會都一樣嗎?
怕繞個老半天買回來又不能用

這種7p可變電阻第一次接觸,自己猜量測應該跟一般可變電阻一樣量阻值

popcorn大
好個大部分解,我試看看拆開再組會不會起死回生
反正這顆都葛屁,死馬當活馬醫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SUNG手提音響,7P VR多出來那隻腳是中間抽頭
6P/7P分解後,比對出左右聲道各三隻腳位回裝

popcorn大
我拆下來可是看不懂它的結構
不曉得怎麼測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popcorn大
我拆下來可是看不懂它的結構
不曉得怎麼測試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223119203

网友:
這個好久之前好像有買過,不知道放到哪裡去了,這是雙連有抽頭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223119203

他沒有b503(50k歐姆)這顆

网友:
基本上~可以改用ALPS雙聯中間抽頭式下去改
不然就真得要找了因為這種我目前也只有看過少數電子材料行有這一類的~
不然現在都是雙聯的形式

网友:
您的碳膜看起來滿乾淨的,建議您把轉軸接腳彎一彎,碳膜擦乾淨再組裝回去,說不定會復活

好像有篇W大修示波器就是用這招

网友:
鳳山吉興有賣.規格若不合在拉線就好了.

楼主:
duncan大
感謝腳位支援
想確定一下這種類型電阻值量法,
1跟2可變
2跟3可變
1跟3固定50k
4不用量測?
這樣我就可以拿其他同類電阻來改了

changold2大
看來是真的掛了
碳膜用橡皮差擦,用鑷子去折轉軸接腳還是沒阻值

网友:
還是改傳統的VR,因為您換好了很快又會壞,很奇怪這種VR很容易壞???

网友:
拍張VR電路板的照片.我教你怎麼改.

楼主:
duncan大
我去買了一個新的可變電阻
腳位也量出來了,可是唯獨第一隻腳我不曉得對應舊的可變電阻哪隻腳
這是我的對應圖

petrel大
應該是可以搞定,感謝啊
真的不行再跟你求救

网友C:
引用 楼主:
duncan大
我去買了一個新的可變電阻
腳位也量出來了,可是唯獨第一隻腳我不曉得對應舊的可變電阻哪隻腳

壞的VR 是1 GND (共地型)

你買到是 分離型的VR  一顆VR包含兩組50k的可變電阻 (非共地)

只要新VR 1 1' 都接GND (舊VR的1) 即可

你可量PCB的LAYOUT   看舊VR的1 與VR旁邊的固定柱都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壞的VR 是1 GND (共地型)

你買到是 分離型的VR  一顆VR包含兩組50k的可變電阻 (非共地)

yes,跟duncan大獎的一模一樣
完修 感謝板上好手幫忙
阿爸的隨身聽又可以繼續唱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