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SMT-37LC5 有背光無畫面[已完修]

楼主(2014-06-30):
故障情形:有背光,無畫面。

有先goolge情形,發現是面板佔大部份,拆機殼後上電發現邏輯板板的保險開路了,但沒看過這種的。請問板上各位先進有看過這種的嗎?24v/1A

网友:
直接找一顆1A的貼片保險絲換上去吧,因為主要是過電流保護機制,所以保險片的斷路安培數是1A就可以了。

楼主:
該把這台清一清,因為工作忙差點忘了這台的存在。利用週休的這二天,把買回的1A保險絲換上後就可正常顯示

最後麻煩版主將標題加上[已解決]

网友:
1A保險絲換上後就可正常顯示,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