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ep31-ds3l + 微星G41M-P34維修
火..

楼主(2014-06-30):
星期天沒出去.就修了兩片主機板.把它們發上來

主機板型號:技嘉GA-EP31-DS3L故障狀況:ATX通電後主機板直接啟動又瞬間斷電.一直重覆.POWER是好的
故障分析:ATX PS_ON 電壓絕對不正常
處理過程:
1.從ATX PS_ON 下手.測量PS_ON電壓上上下下(ATX就跟著啟動又關閉)無法讀取
2.PS_ON信號是從IO過來的.準備測量IO電壓(98腳VCCH).卻發現接腳封裝處有焦黑.直接換了IO
3.換完IO.可以待機了.但觸發後不跑碼
簡單量一下電壓吧.先量CPU電壓
PCI CLK電壓
PCIRST電壓
有復位電壓 再來刷BIOS.刷完再上電測一次
完修

主機板型號:MSI G41M-P34 01 (中型).JPG
故障狀況:上電後ATX直接啟動.不跑碼.壓PW_SW無法關閉.POWER是正常的
故障分析:   ATX-PS_ON被拉低了
處理過程:
1.從ATX PS_ON 下手.測量PS_ON電壓0.5V 低電平.往前追查.PS_ON信號是由IO 79腳發出
2.測量IO 79腳電壓也是0.5V.此處到ATX PS_ON只有1歐姆.我沒有主機板線路圖.所以把它當成直通.把IO換了
3.更換完成.上電測試.有3.3V待機電壓.並且無直接啟動.果然是IO的問題
觸發看看.完修

网友A:
強 厲害!也要有ic可以換

网友B:
恭喜一次修好兩片板子,都是I/O的問題,由此看來開機不正常I/O的嫌疑很高。

請問第一張主板,換I/O之後不跑碼要如何刷BIOS? 拆下來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一次修好兩片板子,都是I/O的問題,由此看來開機不正常I/O的嫌疑很高。

請問第一張主板,換I/O之後不 ...

我是拆下來燒.不曉得有無其他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強 厲害!也要有ic可以換

前兩個禮拜就買好.等有空就一併處理了

网友:
厲害  謝謝分享  手上也有技嘉不跑碼  有空再來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拆下來燒.不曉得有無其他方式

謝謝,看來只有拆下來燒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相當有邏輯,有條理,

网友C:
有沒有人知道為啥IO晶片老出包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人知道為啥IO晶片老出包咧?~~

這個問題有可能應該還要細分~
因為如果每一家的IO晶片,很容易造成 PS_ON 被打穿(假設)~那應該跟電源供應器設計有關~
有的 PS_ON直接接進 IC~ 有的好像是接進電源供應器的電路裏(好像省掉某些功能)
如果是特定IO晶片會發生,那也有可能是這家晶片的公板電路沒設計好元件放電吧~容易產生暫態不穩~打壞元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問題有可能應該還要細分~
因為如果每一家的IO晶片,很容易造成 PS_ON 被打穿(假設)~那應該跟電源供應 ...

刻意讓他時間到了就壞掉創造經濟發展...

网友:
不這樣的話~IO這些零件怎麼消化的完~

网友E:
這些IO去哪買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些IO去哪買丫?

有一些可以從沒屋頂去買 it8718f-s gb 一顆100元.但我覺得修個主機板要花100元或以上不划算.

网友F:
恭喜完修,焊工不錯,想請教~~拆io時,將所有的腳上滿有鉛錫會比較好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焊工不錯,想請教~~拆io時,將所有的腳上滿有鉛錫會比較好拆嗎?

我上的是有鉛錫.溶點比較低.目的在於中和IO上的無鉛錫.上滿後就用烙鐵吸掉.再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些可以從沒屋頂去買 it8718f-s gb 一顆100元.但我覺得修個主機板要花100元或以上不划算. ...

我也這麼覺得,中古板子的價值現在也不高了

网友G:
大大好強
我只會換換電容,這種對我來說太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大好強
我只會換換電容,這種對我來說太難了

我也是先會換電容. 再來才會換IO的

网友:
又一個高手級的~佩服

网友H:
請問一下電腦機板都無法跑碼是如何重刷bios呢?用編程器嗎?

另外如果cpu ram pciclock pcirst電壓正常可重刷bios試看看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問一下電腦機板都無法跑碼是如何重刷bios呢?用編程器嗎?

另外如果cpu ram pciclock pcirst電壓正常可重 ...

電腦機板都無法跑碼是如何重刷bios呢?用編程器嗎?.....我是用編程器

另外如果cpu ram pciclock pcirst電壓正常可重刷bios試看看是嗎?.......P.C.R都正常時.應該先刷Bios.不要在那裡修修修

网友H:
引用 楼主:
電腦機板都無法跑碼是如何重刷bios呢?用編程器嗎?.....我是用編程器

另外如果cpu ram pciclock pcirst電 ...

請教先進,編程器我們一般修電腦產品如主機板及一些印表機機板的bios我們買這樣
的規格就行囉,有想要買,但看了一推產品一頭霧水也怕買錯或不會用

另外為何PCR正常BIOS會故障呢?bios的ic品質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教先進,編程器我們一般修電腦產品如主機板及一些印表機機板的bios我們買這樣
的規格就行囉,有想要買,但 ...

1.編程器真的要問清楚廠商.瞭解自己需求.其實很多人至少都有兩部以上

2.Bios問題我也不清楚為何會資料loss.尤其技嘉的板子

网友H:
引用 楼主:
1.編程器真的要問清楚廠商.瞭解自己需求.其實很多人至少都有兩部以上

2.Bios問題我也不清楚為何會資料lo ...

主要我有問過廠商(拍賣)有時候它們也不清楚,就算我說電腦bios他們也是不會回答
所以想說請各位先進推鑑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要我有問過廠商(拍賣)有時候它們也不清楚,就算我說電腦bios他們也是不會回答
所以想說請各位先進推鑑囉 ...

我的編程器已經瀕臨退休邊緣.也準備物色新機.建議先取得主機板例如PH85~Ph87上的Bios 型號再去找編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技术不错。学习了。

喜歡要加個分啊.兄弟內地來的啊.歡迎歡迎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歡要加個分啊.兄弟內地來的啊.歡迎歡迎

已经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