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olin NLC30C1 沒電源(修護完成)

楼主(2014-06-30):
我今天花了600元!去資源回收廠,買了這台(Kolin NLC30C1 )回來練功!按電源鍵無作用!量電源供應器無輸出,拆開蓋子,結果裡面很慘三用電表量好像是兩顆蕭特基二級體打穿了(老花眼看不是很清楚)!還有一顆電容爆裂!就想算了不修電源供應器!我想用電腦電源供應器供電?如圖四可是我不知道六條線定義?(台達電源供應器如圖2)壞了我無法量測電源輸入?請問板上前輩先進是否有人知道?六條線電壓應該如何接?(輸入電壓?)

网友:
這台的電源版有泥漿泡過痕跡,是不是泡水機,其他部位應檢查有沒有問題。

楼主:
那是外部電源供應器壞了!我把它拆開檢查!那些像泥漿的粉是類似滑石粉的粉狀塵,不是泥漿塵!因部電源供應器壞了,無法量輸入電源!所以求板上前輩先進指點幫忙!

网友:
外掛式的電源
通常都是單組電源居多
建議你從電源供應器的輸出端往回找

楼主:
回雄爸:外部電源供應器完全無輸出(最大可供12.8安培)!一上電一股焦味濃烈!而且多處成開路!(電源PCB)PAD還好幾處崩裂!老花眼看得實在是很吃力!還看到一顆PWM IC 爆裂看不到編號!所以不修外部電源供應器,才想從PC powe(最大可供20安培)r拉電進主板(DC TO DC),如果如您所說:(外掛式的電源通常都是單組電源居多)那只要拉12V接其中三條線即可?另三條線量為接地!不知道我這樣說對嗎?可行嗎?

网友:
可是還有個問題
這台的偏光膜不是也有問題?

楼主:
謝謝lazy104大提醒!我看懂了!他是把連接座拿掉,三個一組電源與接地!
回bigger12大偏光膜是不是也有問題?我不知道?要往下走才知道?等電源沒問題再回文!謝謝提醒!

楼主:
應該是修好了?有電源,螢幕會顯示只可惜液晶面板破損!被沒經驗的我放在桌上維修時撞倒桌角,真是可惜!這一台沒被拆過!買時液晶面板是好的!應該只是外部電源供應器壞掉而已!只能修到這裡了!謝謝各位幫忙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修好了?有電源,螢幕會顯示只可惜液晶面板破損!被沒經驗的我放在桌上維修時撞倒桌角,真是可惜!這 ...

可惜了~~~~~~

网友:
哇,不過功練起來。就是自已的了   讚!!

网友:
還好是練功,要是是朋友或客戶就大條了

网友:
可惜了,
我也有花了2000元向回收廠買了20"(LCD),22"(LCD),24"(LED)螢幕+2台32"LCD TV回家玩,
只修好20"+22"+32"TV一台,其他2台面板開機多直條紋,應該是面板掛了,練功還蠻不賴.
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