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大知道這個電晶體資料嗎?有代用品嗎?感恩!

楼主(2014-06-30):
如標題,謝謝!我猜是2sa42 但查不到

网友:
2sa42或mpsa42,
電子材料行應該有

网友:
A92也要檢查一下,一般這個壞比較少,都壞A92比較多!

网友:
MPSA42,很常見的高壓小晶體,耐壓300V,耐電流0.5A。

楼主:
感謝各大,近來忙找工作,今日才回應,抱歉!已解決,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大,近來忙找工作,今日才回應,抱歉!已解決,謝謝

如何解決的?能分享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解決的?能分享一下嗎?

到沒屋頂的買2sa42換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