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4242 面板T420HW02 維修第一台

楼主(2014-06-30):
如題
故障面板圖

寬度剛好
柴切約3公分貼在外框90度彎角處

以修過多台友達42這些問題今天這2台
外框有被貼過不知是原廠還是店家

完修收工

网友A:
厲害的泡棉大法,
請問大大這泡棉大概多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的泡棉大法,
請問大大這泡棉大概多厚?

到書局買或便利商店  10元有4片  也可貼T-CON 友達小片邏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書局買或便利商店  10元有4片  也可貼T-CON 友達小片邏輯板

明天起這家的雙面泡棉要托你的福熱賣了

网友:
dear各位大大:

另外一種較長久的對策方法:
a).撕下TAB-IC
b).清潔後,貼上ACF(Anisotropic Conductive Film)網路找看看或許可買到.(或可請學姐服務)
c).假壓假固定TAB-IC.(溫度約30~50,沒壓正,可撕下重壓)
d).本壓焊TAB-IC.(溫度約100~120,確認壓正後,做正式的壓焊)
e),T形壓焊頭,網路有賣喔!!(全銅液晶排線焊接工具)(或可請學姐服務)

參考喔!!
如下圖 & PIGOO網內教材文獻區有完整資料喔!!--大家多練習及討論,此技術一定可突破!!加油喔!!
模組製程教育訓練教材--面板故障終結!!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
哪麼厲害!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B:
小弟有疑問是 這種泡棉會不會長時間溫度高 而造成形狀改變  久了就壓不緊呢?
因小弟以前有使用泡棉壓過,使用一段時間,因為高溫泡棉變形了,所以才有此疑問
請大大賜教一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有疑問是 這種泡棉會不會長時間溫度高 而造成形狀改變  久了就壓不緊呢?
因小弟以前有使用泡棉壓過,使 ...

此修法已在自家..麵店..店裡使用2年...
也修過多台沒反修...方法以給..

為何要貼鐵框90度..地方
壓住電路板...和玻璃中間達上壓力平衡

一般只會貼電路板那一面..加上外框會..引起壓力不均
會有扭轉面板還會引起故障...輕敲就正常
一般...貼一片就搞定...如脫膠嚴重要貼2片

這種泡棉會不會長時間溫度高 而造成形狀改變  久了就壓不緊呢
自家麵店早上8點到晚上8點..
無休息以使用2年..

自己體會為修方法.

請大家記住...為何會說寬度剛好...
因為剛好長一點左右都會長一點剛好壓住
自己去拿捏..

网友:
新招數"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有疑問是 這種泡棉會不會長時間溫度高 而造成形狀改變  久了就壓不緊呢?
因小弟以前有使用泡棉壓過,使 ...

解決方法以給..自己實驗....
在這論壇以給你方法...
方法以給自己解決

不要有給方法..就修好..馬上賺錢
就像三太子...說的變形要如何處理

我只會說我修方式
方法自己學習
以說清楚..在不懂
....大家打包回家

网友:
感謝大大說明

网友:
小錢大功法。多修幾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