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論壇先進前輩能幫小弟辨識圖片中兩種元件是什麼?

楼主(2014-07-01):
白色圓形狀小弟是猜應該是可變電容一種,因為有標示103.104.105之類的,而且還是三支腳可變電容。

靠在螺絲起子上的,小弟真猜不出是什麼零件? 這兩種零件都是拆自於類似混音設備的電路,側面形狀與電解電容一樣圓筒狀。

十分感謝論壇先進前輩們的指導解答!!

网友:
103.104.105是半固定可變電阻,分別是10K.100K.1M

网友:
白色圓形狀....應該是可變電阻....

103  = 10 +後面加 3個0  =  10000  = 10K 歐姆
104  = 10 +後面加 4個0  =  100000  = 100K 歐姆
105  = 10 +後面加 5個0  =  1000000  = 1M 歐姆

用三用電表...測量看看!!!...

楼主:
感謝樓上兩位先進指導!! 的確是可變電阻沒錯!
只是這種款是我第一次見到就被搞混了
另外一個元件很難查,直接當廢品丟了。

网友:
應該是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