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象印電子鍋不能加熱完修

楼主(2014-07-01):
經送電檢查為RELAY接點接觸不良

圖中黑色四方的就是RELAY,規格為12VDC,125VAC/15A
本來想買個新的直接更新,但後來直接把RELAY拆開,好多螞蟻的屍體,造成接點不良,清一清裝回就OK了.

网友A:
那繼電器包裝不是密封的阿?
還螞蟻跑進去...

网友:
螞蟻好像很喜歡往電器裏築巢,我碰過延長線拆開裏面變成螞蟻窩還有螞蟻卵。
溼氣加低頻電波,螞蟻的最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繼電器包裝不是密封的阿?
還螞蟻跑進去...

象牌電子鍋能保溫不能炊飯,問題都出在高速型RELAY
RELAY是完全密封式
樓主應該是說RELAY裂焊,PCA板有螞蟻築巢吧

楼主:
原廠的relay我看是沒有密封的,在relay的角角上有一個小洞,要注意看才看得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象牌電子鍋能保溫不能炊飯,問題都出在高速型RELAY
RELAY是完全密封式
樓主應該是說RELAY裂焊,PCA板有 ...

popcorn 大:
"高速型RELAY"?,請指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opcorn 大:
"高速型RELAY"?,請指示,

三太子唬爛:繼電器通電到開關接合,如果以mS計算是有分"接合速度"
只知道高速型較狹長、線圈較細又長、封裝高級...
開關晶體普及後,這已經不重要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唬爛:繼電器通電到開關接合,如果以mS計算是有分"接合速度"
只知道高速型較狹長、線圈較細又長、封 ...

歐姆龍的PDF   內附單價n_028|
左右兩邊可以按  切換PDF    內附單價n_029|
http://www.mouser.com/Catalog/Traditional_Chinese/638/911.Pdf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歐姆龍的PDF   內附單價
左右兩邊可以按  切換PDF    內附單價
http://www.mouser.com/C ...

http://tw.mouser.com/ProductDeta ... AJQi3jXsipp436ek%3d
一顆八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