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12V / 27W LED 燈耗電量&溫昇測試

楼主(2014-07-01):
露天買了兩顆做基本測試
這一款的散熱器比較厚
另一款外觀一模一樣,不過散熱片比較薄
有興趣的人,建議選購散熱片比較厚的
至於原因,往下看了測試圖片就知道

測試

測試

電源供應 &溫度偵測

電源供應 &溫度偵測

照度

照度

溫度偵測位置點

溫度偵測位置點

3W * 9 顆

3W * 9 顆

使用K-TYPE

使用K-TYPE

网友A:
厚的  熱比較傳到末端吧
這個LED燈組有防水嗎
包緊緊n_0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的  熱比較傳到末端吧
這個LED燈組有防水嗎
包緊緊

這燈具看來是有防水
只不過等級到哪就不清楚了 (推估應該是IP65)

厚的散熱片中心溫度已達57℃了 (環境溫度為27℃)
如果用薄的散熱片,我不知道溫度會升到幾℃去唷

网友:
這個我也有買一對,被冰凍了(原因白光,經測試夜行霧之路,南山-思源啞口,造成有如ㄧ面白牆屏蔽,只好放棄),車用或多或少都有防水。

個人感覺,除了設計不知是強化散熱片連接處,造成封閉空間,變成單一出口,封閉無法對流都會弱化散熱功能甚至會共鳴產生輻射熱,還好是用於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