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有人對這種風扇有研究嗎?

楼主(2014-07-01):
無葉片風扇

無葉片風扇

請問一下有人對這種風扇有研究嗎?
1.他內部有裝馬達+葉片嗎?

网友A:
你是just4elect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just4elect嗎?

後臺系統可查詢 註冊IP  登入IP
未經同意,重複申請帳號
一經 wish 查獲,殺~~~~~~~~~無赦

网友B:
內部用的應該是"百頁式風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怎?

daq應該不是just4elect,看回應就知道了
just4elect啊,也算是這里一個奇葩,也在這里一段時間了
特殊專長是射後不理,只負責問問題,然後看到答案就完全消失
當然有興趣的人就努力回答,看不下去的人就不用去理
只能說人各有其才,端看個人如何去理了

楼主:
我應該沒有不理吧~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內部用的應該是"百頁式風扇"

請問這種百葉式風扇那裡買的到?小弟想DIY一台?用鋰電池當充電

這位大大有教如何做鋰電池充電器
http://bigwolf99.pixnet.net/blog ... B%E7%B7%9A%E8%B7%AF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種百葉式風扇那裡買的到?小弟想DIY一台?用鋰電池當充電

這位大大有教如何做鋰電池充電器

這篇介紹的EUP8054,從其datasheet中,可學到不少知識,如何得到定電流/定電壓設定,電池電壓過低時的充電模式為何等,應該好好細讀.

网友:
我猜是 筆電用的CPU 風扇 / 鼓風扇
下圖轉自原價屋
http://www.coolpc.com.tw/phpBB2/ ... t=70700&start=0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種百葉式風扇那裡買的到?小弟想DIY一台?用鋰電池當充電

這位大大有教如何做鋰電池充電器

就一般的橫流扇吧,冷氣室內機,大廈扇.筆電跟顯示卡都是用這一種.
去網拍找筆電5V的橫流扇,隨便接個USB接頭,插到行動電源就可以隨身著.

网友:
這種產品,有些裡面會加一片木漿棉加水

网友:
我沒研究過

如果是這種的有做過,12V DC的鼓風機散熱用
進風口

進出風口

出風口(忘了放彩帶有風吹視覺感受)

不知是否一樣
以上參考

网友:
應該是鼓風機式的風扇,其特點出風量大噪音小!!

网友:
跟這個有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