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Panasonic FDL28E50/2TW 崁燈改裝

楼主(2014-07-01):
十幾年前,家裡裝潢時找的設計師裝了20幾個Panasonic FDL28E50/2TW崁燈,

沒想到原本在HomeBox也可以買到的燈管竟然停產,到後來只能在拍賣網站上才買的到,我後來買了一大箱,最後還是用完了,而且再也買不到了,然後就是把不常用的拆給常用的幾個位置,不過這終究非長久之計,網路上與我遭遇相同問題的人似乎不少,通常都只能把整組換成E27燈座的崁燈,算一算20幾盞可能要接近一萬塊才夠,所以試著只改裝燈座部分,似乎可行,步驟如下:
1. 關電源,打開玻璃蓋,取下壞的燈管:
2. 拆下反光鐵片:
3. 用尖嘴鉗夾緊固定用夾子,往上推,取下來,共有三個,三個都拆下來以後,解開電線,就可以把整組崁燈取下:
4. 把所有的螺絲拆下:

5. 換上E27的燈座,螺絲孔剛好可以固定,不用另外鑽:
6. 把反光鐵片用稍大的斜口鉗加工一下,E27的燈管才不會卡到:
7. 把燈座固定好,確認燈管位置沒問題:
8. 把燈座依相反順序裝回去:
9. 裝上燈管測試,亮度還相當不錯:

看起來比原先的還要好,以後不怕買不到燈管了!
材料費NT30,
還有多出來一些東西:

网友:
DIY無價,還減少資源浪費,恭喜改裝完工

网友A:
改用led燈會較省電

网友:
哇~厲害
3樓的好像更簡單,led只要鎖螺絲固定即可,不用改裝,省時省電省故障,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用led燈會較省電

燈外殼的散熱不曉得夠不夠n_083|

网友:
換下來的燈座跟變壓器還可以上網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led燈會較省電

LED燈的藍光會傷害視網膜,這個爭議仍未明朗,我個人是不敢買LED燈來換的。

网友B:
這種兩Pin的燈管,裡面有啟動器(跟日光燈用的很像,經常會壞要換新)!
說不定,只是啟動器壞掉而已!燈管的燈絲很不容易壞!
可以拆燈管的塑膠殼看看! 不清楚好不好拆!
PL燈管也是兩Pin, 裡面也有玻璃管簧片啟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兩Pin的燈管,裡面有啟動器(跟日光燈用的很像,經常會壞要換新)!
說不定,只是啟動器壞掉而已!燈管的燈絲 ...

這個我就不敢拆了,不過這一款燈管壽命並不會太短,每次看換下來的燈管,都有一小截變黑,感覺應該還是燈管壞掉,不是啟動器。

网友C:
大大:

期待您後續耐用報導,螺旋燈好像不適用於有蓋崁燈,

网友:
看到標題時 誤以為是兩太瓦的燈呢n_111|
十幾年前的東西就是耐用

燈管變黑地方是它的加熱器 鎢絲

LED對眼的傷害  一定小於 暴露在現代陽光底下的傷害  還有小於那些將非食用化學藥劑加入食物裡面的傷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期待您後續耐用報導,螺旋燈好像不適用於有蓋崁燈,

OK!
這個燈燒掉時,我會立刻回報,只是萬一燈的壽命太長,我可能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