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T-2005B晶片捍衛者350維修

楼主(2014-07-01):
送電測試電壓異常時可開機,時無法開機,所以測量電壓看看
發現3.3V只有3.1V,5V只有4.6V,12V只有11.4V,整體電壓不足
拆卸外蓋後發現在AT-2005B晶片周圍有16V470U電容凸起
更換後安裝完成,測試正常
AT-2005B晶片測量腳為電壓
AT-2005B腳        1           2            3            4             5           6            7              8
待機電壓              2.46           0            0            0       0              0.83         0            0
模擬開機3.4          2.46         2.46        3.44         5.21  3.93     0.88         0        1.91
接板開機              2.46        2.46        3.44         5.21 3.93        0.88         0        1.91

AT-2005B腳        16           15            14        13         12            11            10         9
待機電壓              0.35        5.18           0.35           0          0        5.13           2.22  2.22
模擬開機3.4        1.08         5.18           1.32        5.21          507    0           1.41  1.41
接板開機              3.26        5.18           3.26        5.21          507    0           1.76  1.76
小弟還有2個電源供應器,都是AT-2005B晶片,我爬文都找不出答案
麻煩各位先進指導,一個無PG信號,一個開機風扇動一下就關機
網路截圖
名牌及故障正反圖
線路圖
故障點16V470U更換零件
測試結果

网友:
可以分別另開帖上來討論 ~~

网友:
寫得非常詳細,圖文並茂
可見大大很用心!

网友:
很用心哦 ! 加油加油 鼓勵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