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星洗衣機 WF-92CV 故障問題請教

楼主(2014-07-01):
各位高手大大安安~

小弟家裡一台老洗衣機:金星的 WF-92CV(現在沒金星了 )~

這陣子在洗衣服時~~會發出 "答"~"答"~"答"~的聲音~

請了之前在網路找的維修人員來維修~~結果說洗衣盤在洗衣時只能逆時針轉動~不能順時針轉動~

是軸心壞了~要價4000元

因為前陣子也是這台不能開機~請了他們來維修~

說是主機板壞了要換新的~結果抬回去修理時~又打電話來說~脫水的軸承壞了~

兩樣要價總共4000元~~

才過了幾個月~這次說軸心壞了要換新的~小弟就覺得怪怪的~

小弟心裡單純是這樣想:上次換軸承時~軸心有問題就應該發現了吧.......

於是小弟就不讓他們更換了~決定自己拆拆看~~~

小弟就先從主機板下手~拆開後發現.......

上次他們說的更換新主機板就是.......再啟動按鈕的屁股挖個洞~~也有焊過的痕跡~挖哩咧........

以小弟平凡的眼睛....大略看過主機板沒看到明顯的電容凸起或燒焦的痕跡~所以就先放下這部分~

接著從底部運轉的部分下手~~~經小弟反覆測試後發現~

洗衣盤在沒放衣服測試時~ 逆時針轉後--->換順時針不會轉---->逆時針轉----->順時針不會轉

洗衣盤在有放衣服測試時~ 逆時針轉後-->發出聲音答答答-->換順時針不會轉-->逆時針轉-->發出聲音答答答-->順時針不會轉

仔細看看運轉的地方後發現(借用一下站上大大的圖片):

逆時針轉動時~不知道甚麼緣故造成離合器桿前面的離合器尖嘴會卡在白齒輪上~導致洗衣盤順時針不會轉~~

用手轉動下方的輪子只能逆時針轉動~順時針無法轉動~

然後手要用點力才能把離合器桿拉開(比平常拉動離合器桿的力量還要大很多)~~~拉開後~再放回去~

下方的輪子就能順逆時針轉動~洗衣盤也可以順逆時針轉動~

但只要一啟動洗衣時~~洗衣盤逆時針轉完~有時順時針會轉幾次~~然後就不轉了~就都只會逆時針轉~

這是卡住時的圖片:

而在皮帶拿掉時~馬達的動作都正常~都會順逆時針轉~~

小弟也已經更換過摩擦齒輪了~~但結果是一樣~~~

想請教各位高手大大~

這樣子是甚麼原因造成的??

是不是軸心組需要整個更換???

楼主:
已經發問三天了~

都沒有哪位高手大大知道這個問題嗎???

可以回答解惑一下嗎???

网友:
軸心組需要整個更換

网友:
看來應該是離合器拉桿移位或變形
這只能碰運氣調整看看
如果不行,就只有更換整組軸受(軸心)一途.
.

网友:
摩擦彈簧有拆下來看嗎?有可能摩擦彈簧變形導致離合器無法正常歸位,如果是軸心下垂問題換再多摩擦彈簧,只要脫水完就會變形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經過和家人的討論後~

畢竟這台也用很久了.........

決定換台比較大容量的新機了~~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