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最近筆電網路常常無法連線的問題?

楼主(2014-07-01):
本身有用D-LINK的路由器型號是DES-1005D
最近常常發生筆電無法上網,但桌機正常。
離奇的是隔天就好了?

請問是網路有問題還是路由器?
有嘗試把路由器插孔更換位置過一樣沒用。

网友:
DES-1005D是SWITCH HUB, 並非路由器.
要確定問題, 請把你的筆電直接連到xDSL的數據機上再測試.

楼主:
不透過那台小烏龜是可以的.
可是納悶的是為何只有筆電無法正常連線.
就算把網路線插頭,接到目前桌機再用的孔也一樣.

网友:
  互換桌機的網路線試試.

  再來是確認是翌日才恢復, 還是僅需筆電重置就可恢復.

  若方便的話, 提供一下筆電有線網路裝置在 "裝置管理員" 內容之各頁籤截圖, 讓其他先進更易判斷給予對策.

楼主:
筆電重開機也無效
換過桌機用的網路線
DLINK那台也還在保固那剛送修過 原廠說正常.....
所以不知道會不會是筆電有去設定到什麼
如果我把無線網卡停掉會比較OK嗎?

就是偶發性 而且隔天就正常.....

网友:
先確認無法上網的定義吧!
一般從硬體開始檢查
檢查兩邊燈號 網路線是否不穩
再來則是檢查系統
無法上網是先看網路連線的狀態
有無ip?連線只到ap出不去?還是驅動需更新?

楼主:
今天又正常了......
下次無法連現在用各位提供的方法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