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吊扇可以改直流嗎?

楼主(2014-07-02):
請問交流吊扇可以改直流嗎?
以前買的時候還沒出DC的
交流的運轉起來會有嗡嗡聲
是要換哪些東西?
或是有辦法降低嗡嗡聲嗎?
感謝回復

网友A:
交流吊扇  用的是交流馬達
改直流 =>  必須改直流馬達

嗡嗡聲 是 轉子轉速過慢 跟不上 交流磁場 變化 越過
交流磁場驅動力不足/負載過大
若吊扇新的時候 嗡嗡聲 就大   沒救
扇葉清洗 / 軸承上油 / 馬達旁邊那個電容故障導致激磁驅動力不足

网友B:
改直流也不會比較小聲,結構不同而且多了電刷(消耗品)!轉換損失更多!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吊扇  用的是交流馬達
改直流 =>  必須改直流馬達

感謝大大回覆
好像本來就是這種聲音
個人對噪音比較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直流也不會比較小聲,結構不同而且多了電刷(消耗品)!轉換損失更多!不划算! ...

感謝大大回覆
原來一樣大聲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直流也不會比較小聲,結構不同而且多了電刷(消耗品)!轉換損失更多!不划算! ...

直流馬達並非只有一種"碳刷馬達"
還有一種需要控制器才能轉動的"直流無刷馬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
好像本來就是這種聲音
個人對噪音比較敏感

可以 試著調吊扇的平衡  如果 您的吊扇 轉的時候會晃動表示平衡沒調好
買新吊扇時  裡面會附長條型的木條 貼在葉片尾端背面 看過 裝吊扇的師傅用過
至於詳細要怎麼調 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試著調吊扇的平衡  如果 您的吊扇 轉的時候會晃動表示平衡沒調好
買新吊扇時  裡面會附長條型的木 ...

感謝指點  運轉起來很穩 平衡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吊扇  用的是交流馬達
改直流 =>  必須改直流馬達

感謝回覆  我的吊扇是用遙控的
您說的馬達旁邊的電容好像也在遙控組裡面
還是有高品質的電容好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