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MEI 奇美n-9421開不了機

楼主(2014-07-02):
小弟的CHIMEI 奇美n-9421開不了機,用關閉電源開官約5秒在開,幾次之後可以開機了就什麼功能都正常,看個幾小時也OK!但關機(待機狀態)一段時間後,它又不開機???非要再按開關幾次直至可以開機(能開機後又一切正常),像這樣應該是主機板的處裡器哪裡故障??
電源板是好的(換到別台是正常的)所以判斷是主機板的問題!!!

网友:
您的按鍵檢查看看~是不是不良了~或是按鍵線路是否虛焊了

楼主:
只要開了機後就全部正常所以判斷是處理器不啟動所致!

网友:
從最簡單的查起~按鍵故障干擾確實會出現一些奇怪的問題喔

楼主:
開關確定也是好的!!!!!

网友:
用遙控器也是這樣嗎?

楼主:
YES!只要再無動作時都一樣,任何按鍵及輸入輸出及信號全無,但按總電源開關幾次,如果開起來後全部都正常,才判斷是主CPU無啟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YES!只要再無動作時都一樣,任何按鍵及輸入輸出及信號全無,但按總電源開關幾次,如果開起來後全部都正常, ...

電源板是好的(換到別台是正常的)
無圖片等相關數據...先瞎子摸象一下..............................................................................................

你這台的狀況應該是電源板快掛了...
可以直接把 pson 短路量輸出是否正常...應該有某組電源會飄,所以開關機會時好時壞...
(不知如何短路,可以站內搜尋..有人發表過了)

ps: 如果主板故障也要開機量 pson 看有無 pulse, 才能確定它是否壽終正寢...(電源板要 Okay才能判斷)

楼主:
可是借用別台的主機板都很正常???所以才判斷是主機板MCU的問題!

网友:
這更換超大顆平躺的那個電容 應該會好  還有你為PO圖  無解

网友:
遇過類似情形 更換電容解決 可參考 如果PO圖及詳細說明已處理動作 比較不會讓大家瞎子摸象 更不會違反版規n_109|

网友:
依據 我修過一台 LG37"液晶電視的經驗(和您的狀況類似)
確實是主板的問題 在主板上有一些管理主板電源的電容器
例如 5V/3.3V/12V 的電源晶體旁的電容 (如 47uF/22uF/33uF....) 其容值衰減老化所致
將這一些電容更新 狀況就會解除 試試看吧

网友:
鍵盤壞的機會比較大先拆下來涼涼看油無短路

网友:
請會員共同維護論壇的資料完整性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