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 FM3701 畫面顏色異常偏藍

楼主(2014-07-02):
VITO FM3701 這是它裡面的3片機板

使用AV1外接 數位視訊盒 畫面正常

使用內建 數位視訊盒 畫面異常偏藍

使用電腦VGA 輸出畫面也是偏藍

請問是需要進入工程模式調整嗎?要如何進入及調整呢?

另外,Tuner【類比TV/AV】板上的一個小片機板上有3顆
電容的容值不見了,請知道的網兄不吝告知 , 謝謝!!

楼主:
感謝 lazy104 兄 , 容值部份已ok

楼主:
不知畫面顏色...偏藍要如何解決???

网友:
板子上看得到的鋁殼電容全換掉
應該就解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畫面顏色...偏藍要如何解決???

還原預設值...由選單內調整色差...

网友:
小弟不材,有遇過一次整個變藍色,但有畫面...
還原預設值後,問題仍在,最後是換掉
主板屏線附近的一顆記憶IC後...OK
提供給您參考....

网友:
還原預設值,如果沒有效,把24C換掉看看吧

楼主:
還原預設值後,問題仍在...
之前爬文,以為可能進工廠模式按按就好
問個比較笨的問題
1. 主板屏線附近的一顆記憶IC,是指T-CON板中的 IC 嗎?
2. 上網查了一下,24C 是指 EEPROM嗎? 它在哪塊板中(位置)?
如果是EEPROM壞,買的時候是否還要請賣家燒資料進去?
小弟的功力,只到換換電容,第一次拆電視,請大家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