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除濕機的溫度保險絲

楼主(2014-07-02):
各位大大好
請問除濕機風扇的溫度保險絲燒掉了
可以買一個相同規格的換嗎?
還是要換整個風扇?

楼主:
剛剛有先把溫度保險絲接通
試運轉結果會動了
原本完全沒反應
板子看起來狀況蠻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有先把溫度保險絲接通
試運轉結果會動了
原本完全沒反應

請樓主把溫度保險絲位置標示一下,眼花看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樓主把溫度保險絲位置標示一下,眼花看不清楚.

蔽極馬達,都馬糊一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樓主把溫度保險絲位置標示一下,眼花看不清楚.

不好意思 原本沒拍到
新的保險絲

新的溫度保險絲

新的溫度保險絲

新的培林

換新的培林

換新的培林

換新的培林

換新的培林

燒掉的溫度保險絲

燒掉的溫度保險絲

燒掉的溫度保險絲

楼主:
請問我保險絲換好後
可以用電火布包嗎?
還是OK蹦比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保險絲換好後
可以用電火布包嗎?
還是OK蹦比較好?

主要考慮溫度可否正確傳導至溫度感測器,在長期高溫使用下,包覆的材質也要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蔽極馬達,都馬糊一糊就好了~

修護後裝回注意2#第三圖 有料號這一邊要裝風扇葉片....轉子方向裝錯會反轉吸變排, 會除沒有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保險絲換好後
可以用電火布包嗎?
還是OK蹦比較好?

把它移到耐熱套管內,接點不外露就OK了。

楼主:
感謝指導  謝謝您

楼主:
謝謝大大的指導  謝啦~

楼主:
有啊  可能手機版的關係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