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個IP分享器的問題

楼主(2014-07-02):
一般來說都是無線網路上用帳號、密碼連IP分享器使用。

那像我有一個IP分享器,可不可以用IP分享器的無線功能以帳號、密碼連上網路使用!!??
(公共無線網路之類的,所以才會想自己的IP分享器能不能以帳號、密碼連上公共無線網路)

有人有經驗嗎??謝謝回答!!!

网友:
小的資質駑鈍~看不太懂你的意思

网友:
原發的意思是不是...
原本 : 將網路連線帳號/密碼設定進IP分享器, 使用無線網路, 連進IP分享器來上網
現在 : 想用 "公共無線網路" 的連線帳號/密碼設定進IP分享器, 使用無線網路, 連進IP分享器來上網

牛想... 有90%以上的人.. 都看不懂原發的意思吧...

网友:
樓大是想用IP分享器的橋接功能(bridge)連上公用網路
而不是走adsl的小烏龜是嗎
一般橋接最怕的就是ap之間相容性問題
相容性好一連就上
相容性不佳......則怎看正確卻都無法上網

楼主:
哈哈哈~~~~沒想到我的表達不夠清楚。。。。

是的,如同上面的說明,正是如此。。。。

我有一台bufflo WCR-GN,設成橋接以後,看不到哪裡可以設定帳號/密碼,所以上來問一下。

看來有些IP分享器是可以這樣用的。。。。。(這台行不行就不知道了)

楼主:
我找到了。。。。

原來是要在wirless裡設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

原來是要在wirless裡設定。。。。。。

跟無線橋接的設定一樣
小弟是去接收種花的熱點,分享給手機用
前提是分享出去的ssid要加密
否則只要有使用者透過分享器去連熱點
登入成功後,第二使用者只需連到分享器就可以上網了
熱點那邊看到,只會看到分享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