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005B晶片SWIT CHING B-350ATX

楼主(2014-07-02):
小弟有個電源供應器,是AT-2005B晶片,我爬文都找不出答案
麻煩各位先進指導,14與15腳接通有PG信號,插主機板結果無PG信號
小弟以將AT2005B更換,及低壓電容已經更換,還有那麼要注意
麻煩各位先進指導
名牌及正反圖
14與15腳接通有PG信號
插主機板無PG信號

网友:
查AT-2005B的工作條件.

楼主:
小弟眼拙看不出來.有AT2005B圖

网友:
主機板有木有問題?

网友A:
1. 確認主機板是不是正常
2. 看看插主機板後的連接器上 PS-ON 有沒有確實拉 low
3. 看看 PG 的 pull-high 電阻有沒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確認主機板是不是正常
2. 看看插主機板後的連接器上 PS-ON 有沒有確實拉 low
3. 看看 PG 的 pull-high  ...

也有一顆POWER這樣
主機板正常
直接綠黑短路可啟動 上機就不啟動了

网友:
P.G 是由電源供應器發出 送到 主機板 , 確認 POWER 正常可供電 !!

在未連接主機 起動 POWER P.G 可以正常輸出 ~~

接上主機後 P.G  會消失的可能原因 , 主機板上拉低了這個電壓 , 但是一般來說這個被拉低 , POWER

應該會立即停止輸出 , 還有一個可能就是 有其他的輸出 3.3v , 5 v , 12v 被接低 , 但是這也會令

POWER 輸出停止才對  !!

建議換一顆好的 POWER 再試一次 , 或換主機測試 !!

楼主:
主機板是正常的,換顆電源供應器,可起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機板是正常的,換顆電源供應器,可起動

你可以從 POWER P.G 往回查 ~~

5 樓提及的第 3 點 , 確認是否正常 !!

你不是有一電路圖嗎 ???

就是AT-2005B 的 13 pin P.G 有接一個 R53 1k 的電阻 !!

接上機板起動後測量 at-2005B 的 11 , 12 , 13, 14 pin 的電壓各為何 ???

po 上實測數據 ~

楼主:
主機板與電源供應器交換.測試結果是正常如圖
AT-2005B腳位測量電流.因在這裡打位置會位移.所以用照相
麻煩各位先進.能否看出端倪.能提供意見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機板與電源供應器交換.測試結果是正常如圖

AT-2005B腳位測量電流.因在這裡打位置會位移.所以用照相

AT-2005B 12 Pin 的電容換新試試 !!

R53 1K 不知你測了没 ??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2005B 12 Pin 的電容換新試試 !!

R53 1K 不知你測了没 ??

將AT-2005B 12 Pin 的電容換新無效.有世的更換成2.2u及4.7u及10u在10u時起動一下
.下次無法啟動.就還原更換成2.2u
R53 1K 測出來975歐姆相差不多.還是更換後無效.後面將改成100歐時pg電壓上升2.15v還是無法啟動
後改成10歐pg信號上升4.43v可以啟動.但是12v電壓下降11.37v.及其它腳9~16電壓異常
有pg信號.有些主機板無法啟動.還有一個情形.電表探針碰到1腳時會啟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將AT-2005B 12 Pin 的電容換新無效.有世的更換成2.2u及4.7u及10u在10u時起動一下
.下次無法啟動.就還原更 ...

你說會啟動指的是 ??? (主機板 or  power )

你可以查一下 c15 , c16 , R36 , d13 , C13 , R26 , R37

必要時那些電容換新 !!

第 2 pin 上的元件檢查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