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USB數位時鐘缺兩劃

楼主(2014-07-02):
收修,不是小妹妹長的可愛,是因為她媽比較可口
診狀:缺兩劃

接點有用放大鏡檢查,良好

也都補焊,馬是無效

面板是用膠控起來,很難拆
是它壞了嗎? 怎麼量測說? 請前輩指導~

网友A:
報告三太子~

直接用數位電表量排線那邊供電給 LED~一個一個量~
先確定是不是 LED 那2個點壞了~
LED 如果沒掛~看看有沒有排阻 pull-high~是不是掛了~

网友:
很可能前面那片LED模組出問題,可能LED晶片損壞或打線斷線。

网友:
爆米花.....

那兩畫的LED(a和c).....大概燒掉了!!!...

在不通電的情況下....直接用指針電表量測(Rx1 檔).....七節顯示器

网友:
顯示器模組內部的a- g線段為並聯連接,看來應是如ysc大所示,為模組內部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報告三太子~

直接用數位電表量排線那邊供電給 LED~一個一個量~

ㄟ害! 凸完各腳,真的是打X那兩劃LED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米花....看看是...共陽或共陰的......

看大小....很像....0.56吋的

呵呵!這麼便宜~
等看看妹妹的媽怎麼說~

网友C:
popcorn大,這電源的電壓是多少?7段顯示器沒用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pcorn大,這電源的電壓是多少?7段顯示器沒用電阻?

報告! 電源USB +5VDC
主板沒拆,不知有沒顯示電阻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 電源USB +5VDC
主板沒拆,不知有沒顯示電阻說~

報告....

不用拆~應該沒有外部的排阻,可能是使用MCU內部的可設定提升電阻~
直接量 LED 2端電壓以及MCU的VCC應該可以判斷出來~
VCC 應該為 5 or 3.3V
當 LED 工作時,兩端電壓,應低為 VCC~

网友:
記得喔~~有分共陰與共陽的~~不要買錯^^

网友D:
POPCORN大:
共陰還是共陽 大小多少? 或許我這邊有備品說!! 不管大小只要共陰或共陽!! 因為你這時鐘試署於 掃描方式內部四個7段都已經並在一起了, 利用給位數提供電壓(共陽)或是拉下(共陰) 就會分別點亮,比較麻煩的是 那兩點,假如沒有相同的型號那麼那一片PCB就不能用了,因為 排線過去之後PCB是配合七段顯示而LAYOU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PCORN大:
共陰還是共陽 大小多少? 或許我這邊有備品說!! 不管大小只要共陰或共陽!! 因為你這時鐘試署於  ...

LED顯示器模組還有那麼多學問,三太子學不會說~
光是凸面版,指頭都凸了一個洞,面板都還聞風不動
這台三太子要棄修,如果嫩媽堅持要修~
我就請她寄給阿乾師說~

网友B:
引用 楼主:
ㄟ害! 凸完各腳,真的是打X那兩劃LED派呀!

爆米花...按照您探棒的顏色來看....

這顆應該是....共陰的.....

露拍好像只有....0.56吋共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LED顯示器模組還有那麼多學問,三太子學不會說~
光是凸面版,指頭都凸了一個洞,面板都還聞風不動
這台三 ...

看樣子,是我正在研究的電路,
mcu+ds1302組成的簡易時鐘電路,
但是這個led是12腳的,和我現在用的14腳的有差啊!

看爆米花兄檢測到現在,
問題就出在led壞了,
這個沒辦法,就是要換,不好修!
還有一個方式,就是使用四個七段組合起來使用!

其實面板,我覺得應該是使用熱融膠或是雙面膠封的,
吹風機吹一吹,然後使用ic夾取器拆拆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顯示器模組還有那麼多學問,三太子學不會說~
光是凸面版,指頭都凸了一個洞,面板都還聞風不動
這台三 ...

三太子可以正正當當的看嫩媽!! 我家裡有大人,我還要給孩子當好榜樣!!
LED 不要棄修!! 畢竟我們的學習經驗都要靠您了!!
以前聯電有"鏡鐘"不知道你有沒有,因為不知道LED尺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爆米花...按照您探棒的顏色來看....

這顆應該是....共陰的.....

有賣共陰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168070251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樣子,是我正在研究的電路,
mcu+ds1302組成的簡易時鐘電路,
但是這個led是12腳的,和我現在用的14腳 ...

真的是熱融膠整圈糊著ㄟ
吹風機吹了兩分鐘,終於吹下來了
面板膠膜也起皺了毀了,走錯路!也是學習
應該置於烘碗機約70度整體加溫,才不易讓面板膠膜皺褶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賣共陰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168070251

呵呵! 是共陰還是共陽,三太子不會說~
只知道那兩劃,派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 是共陰還是共陽,三太子不會說~
只知道那兩劃,派呀!

紅色棒接2隻腳,黑棒接1隻腳,同位置線段被點亮,為共陽極.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紅色棒接2隻腳,黑棒接1隻腳,同位置線段被點亮,為共陽極.

ciko版主....

若用指針式電表測量(R X 1檔)...... LED被點亮時....

黑棒不是應該是正極.....紅棒是負極嗎???....

(黑棒接到電表內....電池的正極)......(好像是共陰級才對???)

是不是....我搞顛倒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ciko版主....

若用指針式電表測量(R X 1檔)...... LED被點亮時....

若是指針電表,Arthur是對的.若是直接電源供應則恰為相反,不知P大是如何供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若是指針電表,Arthur是對的.若是直接電源供應則恰為相反,不知P大是如何供電的? ...

對吼!!!....

爆米花...從頭到尾.....都沒有說明....是如何供電的?.....

讓大家一直在那邊猜....共陽的???....共陰的???....

結果是....爆米花.......來陰的.....搞得大家團團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對吼!!!....

爆米花...從頭到尾.....都沒有說明....是如何供電的?.....

我是看到鱷魚夾,才推測是從電源供應器供電的,也可能是猜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是看到鱷魚夾,才推測是從電源供應器供電的,也可能是猜錯了.

我是看到....指針式電表....在旁邊.....

所以猜他是用電表測量的.......

問題是....0.56吋的(12 pin)......網路上大都賣共陽的....

而且也不知道.....爆米花那個......實際的大小n_049|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的是熱融膠整圈糊著ㄟ
吹風機吹了兩分鐘,終於吹下來了
面板膠膜也起皺了毀了,走錯路!也是學習

喔,還有烘碗機這一招,
真不好意思,讓我搞壞了!
謝謝啦!也是學習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是指針電表,Arthur是對的.若是直接電源供應則恰為相反,不知P大是如何供電的? ...

老師,拍械啦!
三太子指針電表全年無休,是裝用鱷魚夾
圖片如七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看到....指針式電表....在旁邊.....

所以猜他是用電表測量的.......

電腦上都已經有時間
幹馬!還多個LED時鐘,這台要~~~~~~~殺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喔,還有烘碗機這一招,
真不好意思,讓我搞壞了!
謝謝啦!也是學習的啦! ...

大胖! 麥安捏貢~
您要是不賠,三太子就把它殺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胖! 麥安捏貢~
您要是不賠,三太子就把它殺肉

殺了吧,我手上沒有這類型的七段!
要不,我就寄下去給你!

网友C:
popcorn大,現在情形是怎樣?修不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看到....指針式電表....在旁邊.....

所以猜他是用電表測量的.......

這字幕卡大 13/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pcorn大,現在情形是怎樣?修不好嗎?

計畫換那兩劃的LED
撥的只剩硬膠,LED被控著ㄟ,沒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計畫換那兩劃的LED
撥的只剩硬膠,LED被控著ㄟ,沒轍了

太子爺,我都摃啊,這個沒法度修理啦!
來啦,我找到了,

共陽        1        2        3        4        5        6        7
上排        ①        A        F        ②        ③        B        DP-
下排        E        D        NC        C        G        ④        DP+

給我診所收件人,我寄一個給你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子爺,我都摃啊,這個沒法度修理啦!
來啦,我找到了,

大胖兄!!.....

爆米花...這顆...應該是共陰的吧???....

您寄...0.56吋共陽的.....能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計畫換那兩劃的LED
撥的只剩硬膠,LED被控著ㄟ,沒轍了

吼!!!....真的被您打敗了!!!...

老灰狼第一次看到...有人這麼修的.....

竟然想把...燒毀的那2顆換掉.....

有三太子加持....真是法力無邊...佩服佩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字幕卡大 13/16"

沒人這麼量尺寸的啦!!!....

要直接良...包外的...長和寬...

您這顆...應該比0.56吋的(19mm)大一點點....

可以用0.56吋的共陰的來換.....接腳...重新接就可以

PS :LED...到底是共陽還是共陰的???

网友:
啊,沒差啦!
土炮硬上啦!

我按捏摃,會被老師罵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人這麼量尺寸的啦!!!....

要直接良...包外的...長和寬...

外觀:長高深:72X26X7 mm
20樓圖片:指針電表黑鱷魚夾一支腳,紅鱷魚夾兩隻腳
我哪知共陰還共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觀:長高深:72X26X7 mm
20樓圖片:指針電表黑鱷魚夾一支腳,紅鱷魚夾兩隻腳
我哪知共陰還共陽~

那是....共陰的啦!!!....

要找18樓.....jojoling說的那種0.56吋共陰的.....外觀..19.0 *50.4.....

您那種規格...找不到了啦!!!.....

网友E:
我咧,來陰的!
我沒法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咧,來陰的!
我沒法度啊!

太胖了.........

該減肥了.....

每天都坐在辦公室...數鈔票....吹冷氣...

网友:
是不是這個: 8402BS/AS 0.8吋4位共陰/共陽數碼管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203&ns=1#detail

网友:
popcorn大會不會想自己做一個7段顯示器?

网友:
根據乩童報料....三太子決定去A一組飛機上的時鐘送給妹妹~~既酷又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