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電源上NTC與繼電器的SW並聯在一起?

楼主(2014-07-02):
SONY的電視保護的很厲害,碰到的人都馬知道
今天這問題,來自SONY KDL-32S4000 的電源板

綠色的NTC 與 繼電器的SW ,是並聯在一起? 三太子有孤陋寡聞

NTC常溫1.6歐
繼電器的SW 導通0歐

並聯在一起,有什麼效果,看不懂說

网友A:
NTC 的存在只為降低 inrush current 的衝擊, 開機後就變成沒用的耗電廢物; 所以開機後用 Relay 將其跳開直接導通, 這樣可以省電並提升效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TC 的存在只為降低 inrush current 的衝擊, 開機後就變成沒用的耗電廢物; 所以開機後用 Relay 將其跳開直 ...

請問 降低衝擊電流,除使用溫度保險絲還有沒有替代做法?

印象中繼電器蠻貴的,圖片中的設計是不是成本太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 降低衝擊電流,除使用溫度保險絲還有沒有替代做法?

印象中繼電器蠻貴的,圖片中的設計是不是成本 ...

溫度保險絲的功用並非降低衝擊電流

NTC + Relay 已經是最低成本的設計了
再怎樣也不會比使用TRIAC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 降低衝擊電流,除使用溫度保險絲還有沒有替代做法?

印象中繼電器蠻貴的,圖片中的設計是不是成本 ...

成本在SONY的品牌理念中不是問題.所以...
SONY的產品除了貴...還是貴而已啊....
或許...相對的也是有一定的品質啦~

网友:
NTC+fuse 大大的傑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溫度保險絲的功用並非降低衝擊電流

NTC + Relay 已經是最低成本的設計了

我可能搞錯了,請問ntc 為緩衝inrush current是指緩衝剛開機大電流的意思嗎?

网友:
這個在 明緯HRPG-600-36 電源供應器內也有採用喔
在冷機時 繼電器開路 NTC通路 等到2秒後 繼電器就會接通了
如果在熱機時 突然 打開又關掉市電時 電燈會先暗掉之後才會恢復n_030|
根據http://www.meanwell.com.tw/search/hrpg-600/default.htm中顯示 110VAC 湧浪電流是驚人的35An_081|
EMI前置保險絲為10A陶瓷慢融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搞錯了,請問ntc 為緩衝inrush current是指緩衝剛開機大電流的意思嗎? ...

溫度保險絲或是溫度開關 是專門針對溫度的 保險絲只能用一次 開關還可以用好幾次
在8樓圖的右上角 有兩條白線 那個就是溫度開關 固定PFC升壓用MOSFET的導熱矽膠套上

NTC是針對湧浪電流的  在剛開機時呈現約10歐~3歐的阻抗 等到熱機時呈現低阻抗
NTC為負溫度係數電阻  溫度低阻抗高  溫高阻抗低       (感謝指正)
其發熱源為自身 因此在啟動期完之後的穩定期  是個廢物

也有利用水泥電阻與繼電器的搭配

网友:
原來如此,謝謝詳盡解說,這下又增加一點智慧,

仔細想它的應用相當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