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的筆電會鎖網卡,如何解除?

楼主(2014-07-03):
我的HP 4411S 筆電會鎖網卡,換上一張非HP的網卡就鎖住了,有方法解決嗎?

网友:
請把廠牌型號加進標題內。
沒圖沒真相.
請先看看板規.

网友:
HP 筆電會鎖SPS號碼,可到網拍或淘寶買對應的無線網卡。如果想用一般網路卡必須要刷BIOS白名單,那個有風險不建議。

网友A:
要找hp拆機的,
hp,ibm,dell都喜歡鎖東鎖西,
不只要挑廠牌還要對型號,
很麻煩,
最簡單的就是找同機型的拆機品,
或用外接的,
如果有興趣試試白名單,
請參考以下實例:
http://mac.8miu.com/thread-736968-1-1.html

bios
HP ProBook 4510s_F.18_sp51460_no_whitelist.zip (1.78 MB, 下載次數: 31)
刷機前請先自行備份,如果不開機bios必須燒回去

我沒試過所以不行也請勿怪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找hp拆機的,
hp,ibm,dell都喜歡鎖東鎖西,
不只要挑廠牌還要對型號,

ayu05202003大,已經很感恩,怎敢怪您呢,謝謝您。

剛先去淘了一片,intel 5100 惠普版的15.3RNB+運費=75+150=225
沒屋頂的,有人賣430元是較舊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