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乾衣機的加熱器可以催到300度嗎?

楼主(2014-07-03):
1.目前沒有拿到實體,所以就沒有圖啦~(盜圖就不好意思了 =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3231604250

2.目的,大面積加熱、乾燥,所以可能會並聯幾個來用

3.因為沒用過,剛好看到這樣的東西,方方正正的,好像還不錯,唯不知耐用度怎樣…特來討教 m(_ _)m

网友:
在下的淺見,
乾衣機本身有許多零件都是PP塑膠,而PP在溫度超過120度C就會軟化變形,所以加熱器之溫度應該低於120度C.

网友:
感謝windata兄,發現了這麼個好玩的東東!

其實並不只是要用在乾衣機上,
我目前一看就聯想到,
如果使用在bga下底火呢?
加上個溫控電路,
就可以當下底火來用了呢?!

不知道,這個可不可行!?

另外,包上耐熱棉,冬天拿來當暖手寶也不錯的樣子!
只是要小心溫控就是了!

网友:
加熱到300℃
發熱體本身的溫度就又更高出許多了
這種"陶瓷發熱體"感覺溫度過高會解體
不曉得你所謂的大面積有多大
工業上的大面積乾燥,是使用微波爐的微波直接將水分子加熱
商業上的乾燥有用電熱加熱也有用明火加熱
原則上,使用電熱絲加熱,肯定是沒有問題的 (烙鐵,錫爐)

网友:
這種的基本上就是熱風槍的放大版

不要操到整隻紅掉應該就好了

网友:
網路上copy來的...
"PTC熱傳導規格:
功率範圍: 2W~2000W
電壓範圍: AC/DC 5V~500V
表面溫度: 60°C~260°C
標準線長: 22AWG 210mm (黑)
PTC熱傳導應用指引
PTC熱傳導的功率會隨著散熱條件改變。當在無風狀態或散熱條件低的狀況下, PTC所產生的熱無法有效被環境帶走時,PTC表溫會接近居里點(Ct)溫度,此時PTC熱傳導的功率會下降至最低功率(W)。而當散熱條件好(處於低溫、水中或空氣大量流動的環境下),PTC熱傳導表溫下降時,功率則會上升來維持溫度的平衡。

正常熱傳導功率約為最大功率(參考標準規格表或編碼原則)之5%~80%視產品設計 及用途而有所不同。一般間接性加熱熱水功率可能只有最大功率的15~16%,與熱導 材質、接觸面積、環境溫度流動或吸熱狀況相關。熱傳導散熱越快,功率越高。

最大功率 - 在PTC熱傳導表溫為240°C、環境散熱狀況最佳時之最大功率(在低溫、水中或空氣大量流動的環境)。
最小功率 - 在空氣中垂吊(無風)空燒5~6分鐘後之最小功率。
運算功率 - 最大功率為表溫240°C時最佳熱傳導狀況之功率,如使用其他表溫,需運算其對應最大功率。
例: 表溫120°C 、長度34mm(最大功率為120W)、室溫為20°C
溫昇(@240°C) = 240°C - 20°C = 220°C
溫昇(@120°C) = 120°C - 20°C = 100°C
功率(@120°C) = 120W x 100°C/220°C = 54.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