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CQ40-404TU 畫面偏移

楼主(2014-07-03):
HP CQ40-404TU 畫面偏移

此台一開始是開機有背光無畫面
先換面板測試後有畫面了
但畫面整個都縮到左邊了
這畫面從一開機就這樣了
所以初步判斷應該不是驅動程式問題
把板子拆掉後一看
此款並不是另一款CQ40有216-0674034的北橋
它這片板子的北橋是AC82GL40
請問是這棵有問題嗎??
還是屏線??
麻煩有遇過此狀況的大大指點一下
謝謝~

网友A:
請問外接螢幕之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外接螢幕之狀況

大大您好
外接正常~~
謝謝~

网友B:
面板應該型號不對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應該型號不對的樣子

大大您好
面板不是原本的面板
但應該都是通用的1280*800
我裝很多片了
而且我也有拿原本的面板跟新的面板用公板點
顯示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面板不是原本的面板
但應該都是通用的1280*800

有刷bios嗎
可以先刷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面板不是原本的面板
但應該都是通用的1280*800

你這種畫面,我們工作上很常看到,通常客戶隨便拿一個面板,只要看的到畫面就給了~

面板以前是要調 VBIOS,所以以前需要廠啇來調~後來,Intel 出了一個新的規格,它把要調整的工作放在 System BIOS 工作上,BIOS 需要調整 VBT table~裏面描述了面板的資訊~
包含解析度~有沒有 EEPROM ~背光控制電路,支援顯示畫面的種類等等~~
這些資訊,是由包在系統BIOS裏面的 VGA BIOS 會使用~
獅子魚大說刷bios可以試試也沒錯,因為如果新的 BIOS 有針對多重面板的設定調整~或新的 VBT table~
如果確定這個面板能在這個型號裝,應該刷 BIOS 有機會解決~

你說的屏線也應該有可能,如果這台需要靠屏線來判定多重面板的支援~~
北橋應該沒有問題~該有的信號都有了~且又漂亮

网友:
刷刷BIOS看看~~還是您安裝別的系統看看呢

楼主:
感謝以上大大回答
BIOS還沒刷過晚點再刷刷看
己有買一條排線回來試了
順便等排線到換換看
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面板不是原本的面板
但應該都是通用的1280*800

畫面偏移 是面板問題 一一我在修都用原廠的型號更換   解析度 依樣 未必可以通用 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畫面偏移 是面板問題 一一我在修都用原廠的型號更換   解析度 依樣 未必可以通用 一 ...

大大您好
小弟還有個問題
它這台筆電原面板原本的情況是有背光無畫面(黑屏)
但我把面板拆下來用公板點可以正常顯示
點多久都沒問題
這是什麼情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小弟還有個問題
它這台筆電原面板原本的情況是有背光無畫面(黑屏)

查主機板上 排線接點上的迴路   我個人在用事沒再用那個公板在點面板  有些面板會不准 我是隻接用原型號替換測試如果是面板黑屏 換一片卻畫面偏移 你可以嘗試更換排線 這款我碰過排線有問題

楼主:
跟各位大大報告狀況
是屏線問題...
換屏線之前有刷過BIOS沒效
屏線換了就好了...
裝回原本有背光無畫面的面板也都OK了..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答
謝謝~

网友:
也感謝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