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Samsung GALAXY Note GT-N7000手機無法充電維修

楼主(2014-07-03):
Samsung GALAXY Note GT-N7000無法充電.

型號.

打開背蓋取下電池,鬆開9顆十字螺絲後分離中殼.

再將手機下方話筒模組3顆十字螺絲鬆開.

取下話筒模組就可看到Micro USB插座,左起第一PIN(+5V輸入)已斷裂.

Micro USB插座7PIN重新上錫補銲,第一PIN斷裂加銲一段銅線補強.

回裝後充電測試OK.

開機充電中.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pin線很細很不好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pin線很細很不好銲吧!

對啊!!!
銲完還要用放大鏡檢查是否有短路,不得馬虎。

网友:
wet大大真厲害~

真細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