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洗衣機 ES-108F 不會轉

楼主(2014-07-03):
我家洗衣機 聲寶洗衣機 ES-108F  2007年

目前是脫水 進水 運轉時間都對 但就是不會轉(有馬達運轉聲)設備無異音,相當安靜
經敲敲打打 最後我是有找到問題點

測試:空桶,開脫水模式,運作,放水.轉....動作都對
把洗衣機放倒,再開脫水模式

我發現有馬達運轉聲,但皮帶就是沒動,那個白色卡榫有打開,動作正常
在馬達運轉時
用手轉動皮帶那個大轉盤(順時鐘)
轉個2~3次後 動作就正常了 皮帶會一直跑 內桶有轉了

但.......................馬上又卡死了 不會轉
馬達依然有運轉聲
再用手轉個2~3次後 動作就正常了 皮帶會一直跑

請問大大這是要怎樣解
要更換什麼 臨組件

有說明或是解說
洗衣機我是門外漢 只為省點錢錢 自己DIY

网友:
皮帶是不是太緊了~或是皮帶可能要汰換了吧

网友:
馬達運轉電容先檢查
端子接觸不良,電容本身不良...都有可能

网友:
可能運轉電容衰退了

楼主:
挖 各位大哥
不好意思耶 皮帶鬆軟 我不會測耶
但若太鬆因該是空跑 不會都不跑八

馬達運轉電容 可以大致上解說一下位置嗎  還是我要PO電路版圖

网友:
馬達運轉電容+1

网友:
洗衣機背板拆下來,仔細看應該就會找到了,不是塞在機殼內部背面或下面就是在底盤下面,形況可能是四角形黑色或長方圓形黑色或銀色

楼主:
哈哈  真爽 真的被我找到了
拆了背板 藏在右下角,起初還以為是電源轉換器

果真電容負腳銹斷掉了
我先去找一顆

网友:
馬達運轉電容+1
恭喜被你找到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前輩
我終於可以不用手洗了
我修好了

网友A:
可否PO  馬達運轉電容 的圖呢?
弟有一台是 洗時 絞盤轉不動,但脫水時是OK是正常的!
您的情形也是如此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否PO  馬達運轉電容 的圖呢?
弟有一台是 洗時 絞盤轉不動,但脫水時是OK是正常的!
您的情形也是如此嗎?? ...

你問題不是電容部分,先拆摩擦彈簧看看是否有變形或齒輪未歸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問題不是電容部分,先拆摩擦彈簧看看是否有變形或齒輪未歸位

先前有拆開後 也沒發現任何異狀.裝回就莫名就正常了
最近要洗地毯....又不轉了

网友B:
裝回去時候有確定摩擦彈簧那個凸出來地方卡在齒輪洞裏面嗎?基本上應該是摩擦彈簧那部分問題,能脫水不能洗就是摩擦彈簧沒有鬆開,至於為什麼沒有鬆開你還是要拆一次才知道了X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裝回去時候有確定摩擦彈簧那個凸出來地方卡在齒輪洞裏面嗎?基本上應該是摩擦彈簧那部分問題,能脫水不能洗 ...

感謝 tigersun0517 大大:
根據您所提供線索找到這文章
http://tn01016424.pixnet.net/blo ... 3%E8%A7%A3%E8%AA%AA
謝謝您!記得上次拆解清理時有把這東西用WD40洗乾淨再塞回去
應該是這出問題,不過我的是 韓國GE做的......不知道要上哪找材料

楼主:
我目前是會正常轉了
但是我偶發現
現在在脫水時阿
一開始會有異聲(就幾拐機拐幾拐)
但是等開始快速轉 聲音就明顯變小

网友:
離合器問題,裡面的彈簧不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