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利浦果汁機 HR2011 沒過電維修

楼主(2014-07-03):
我這台飛利浦的HR2011 果汁機前幾天壞掉不轉,上網找一下維修方式大概是先從保險絲著手
想請教一下如圖紅框處是否就是保險絲?要拿下來好像要先錫熔掉,所以不敢確定...

网友:
右邊可用針刺進去後用表量看是否斷路

网友:
保險絲好像在左邊底下(貼在線圈上),因為那是溫度保險絲,目的是保護線圈步要過熱燒毀!

网友:
我前一陣子也是有修過公司裡的一台如果沒猜錯的話最好整個馬達拆卸下來檢查
因為有的上面也還有溫度保險絲~
我當時拆的那顆馬達總共有四個溫度保險絲....Orz
上面兩個下面兩個~通常底下的因為有葉片幫忙散熱所以不容易壞~
上面的會比較吹不到所以很容易過熱燒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