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SONY HX820 46吋 影像重疊 是發生甚麼狀況

楼主(2014-07-03):
請問版上的大大們  昨天在看電視的時後瞬間變成這個重疊畫面

狀況1

狀況1

狀況2

狀況2

狀況3

狀況3

狀況4

狀況4

這是哪裡出了問題!!
當初購買7萬多,而且剛買一個多月,就因為面板黑線而換了一台
而現在卻剛過保一個月就發生悲劇,這還有修的價值嗎!
很怕原廠呼巄報天價!!

网友:
原廠一定報高價!
節哀順便

网友:
如果自己有能力?就自己拆修吧!如果沒有維修能力!搜文私下密!板上應該有專門維修師父,價錢絕對比原廠好太多!

网友:
請您放心~
過保的產品...
SONY原廠維修絕對是呼嚨報天價的!!!
所謂~不純砍頭...就看您是不是堅持原廠了...

楼主:
小弟原本電視壞了!心已涼一半   現在聽各位大大所言....另一半也跟著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原本電視壞了!心已涼一半   現在聽各位大大所言....另一半也跟著涼了

時值仲夏
涼了正好省下開冷氣的電費~~~~~~  緊酸喔

网友:
不用煩惱啦  這裡高手很多 一定有辦法的

网友:
想自已修就要拆+拍+量

不然就版上問一下最近的"師父"靠近哪邊,直接送去

网友:
不接電視訊號~接電腦也會嗎~或是接其他的輸入看看~會不會有相同問題~試著去多多爬這裡的文章~會對您有幫助~如果急用的話就到付費徵求區那裏徵維修

网友:
有換過面板不知有沒延長保固.還是打電話去確認保固比較好..

楼主:
tonyufo大大 以小弟的技術大概就是拆了,就裝不回去了!只能當裝飾品
esoa大大 我剛剛把電視訊號拔了還是一樣 ,連設定頁面也一樣重疊在一起!!
beer大大 他們的人來拍照後我有問他,他好像是說以第一台為主!可是我要跟他們盧看看。
謝謝!板上的大大們!現在我就先等原廠的回復了!先確定是哪裡壞了,在看看要怎麼跟他們盧:-(

网友:
感覺上判斷是面板的問題~保固內就直接送原廠免費維修~過保固期就別送原廠了,報價絕對直逼新機價,還能跟他盧甚麼....
板上一定有能人可以解決的~大不了換塊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tonyufo大大 以小弟的技術大概就是拆了,就裝不回去了!只能當裝飾品
esoa大大 我剛剛把電視訊號拔了還是一 ...

要不要割愛阿,,
我來玩玩..
這片應該T...做在面板

网友:
個人覺得問題不大  (應該吧)

不會弄的話,只有2途

一、送修,保內送原廠。保外送pigoo

二、回收了,再買台新的

网友:
小弟是新手,但本著互相學習的心態,是我就先拆下,把所有看的到的排線拆下,用電子清潔劑噴噴,介面的地方(因該是俗稱金手指的地方),用"橡皮嚓"嚓嚓,所有可拆排線用三用電錶"歐母檔"量量,看看是否有斷訊或接觸不良,按鍵的開關用電錶量量看看是否有 "燒打電"。 如果這一切都正常,再發問看看。因為是新手,所以只能從最簡單最不需維修技術的地方先著手。

网友:
原廠報價都是在殺大象,有肉才能活建議還是在這處理吧不然換新!

网友:
大概只能請你節哀了.
面板掛了

對面板了解的話.還有機會.但會有瑕疵.

网友:
之前有修過
是主板上的電源處的電容NG

网友:
能修,絕對可以修,只是一般DIY絕對沒有面板廠那種潔淨環境及專業設備,所以還是去買台新的比較快

网友:
這幾年機種都這樣.....
像cx,ex....
換別的機種吧!!!

楼主:
謝謝版上大大!!  經過小弟的堅持和家人的超級盧功,sony釋出善意!將小弟的電視以保固期內維修
但因為維修待料!而且不知道要等多久
所以sony要用KDL-46 W950A來換給小弟,可是保固還是以原本的那台=沒保固
不過也算圓滿!不愧是一線大廠,但是品質還是要好好顧,別在讓我(索粉)失望了
小弟家裡還有一台EX520 一台W900A真的很怕還會發生一樣的悲劇

网友:
SONY HX系列面板瑕疵.日本回收10萬台以上

楼主:
是阿 我在網上看到的災情還滿多的!
面板:FQLL460LT0101(好像是三爽板,怎麼有種"SONY"被"三爽"衝康的感覺)
和我一樣HX820,也是在保固前後幾個月出現一樣的情況,我研判應該是整批都出現這問題!
所以SONY自知產品瑕疵,才很阿莎力幫我免費更換新的(雖然過保了)....
不然因為產品瑕疵就要消費者自己吞下去 ,那乾脆BRAVIA這品牌丟到拉機桶好了
不過看在這次SONY佛心大開的份上,我就在相信它一次
現在新電視開心使用中...但是感覺變好小台,好像是因為邊框變薄了

网友:
恭喜大大有新SONY的好看

楼主:
恩 謝謝大大!  現在只希望2年魔咒別再發生!

网友:
哇~版大真是幸運兒~
恭喜囉~!!!

网友:
恭喜獲得新的"無保固"電視

(被打)

楼主:
是啊!!至少現在有電視可看! 因為當時壞電視的時間點真的是很OOXX (世足賽)
不過無保好過報廢,也不能說完全無保,因為我是報維修所以有3個月的基本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