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SONIC 37"黑屏,求教IC~[已退修]

楼主(2014-07-03):
診狀:可開機,電功140W (拍謝!背殼不知被壓在哪了,目前不知型號)

開機有背光、畫面黑屏

AD板有前人操過的足跡

T-CON上無12V屏壓輸入

12V來自240HZ轉板供應

240HZ轉板背面的跨線,不知是出廠、還是後人修改?

兩顆APW7145  ,SOP-8P 左邊的燒出一個小火山口說~

目前不想買零件來更換,因為可能還有更多的故障~
想說APW7145  3A 12V 有沒代用品?或是哪塊板子可以殺到?

APW7145 3A 12V CONVERTER.pdf (554.04 KB, 下載次數: 16)

网友:
先從 R48 & R52 回推輸出電壓!
然後把 L4 電感拆掉,  隨便找一塊輸出電壓相同的 DC-DC 跳線跨接上去看看
(從 R105 推斷這組並沒有額外的 Enable 功能, 應可切開獨立使用)

更狠一點把 L4 電感拆掉後直接用電源供應器送電~~

等全部都測試完沒問題再找原來的 APW7145 補回!

网友:
U11如已燒毀  還有其他東西也會NG 都是DC-DC部分掛  單純換U11上去不會好

网友A:
r拍有賣,應不用找代用,況且代用是否要改線路也是個問題,
而且後面負載電路可能也有問題,要再確認。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p;k=APW7145&t=0

楼主:
引用 网友A:
r拍有賣,應不用找代用,況且代用是否要改線路也是個問題,
而且後面負載電路可能也有問題,要再確認。

是電感後級4歐燒毀U11
呵呵!這台退修了,拍謝,還是忘了記錄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