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塊LED發光看板,可變色。

楼主(2014-07-04):
各位專業大家好 ! 有一事想請教各位專業 。

自己在開檳榔攤,想自己動手做一塊LED戶外發光可變色看板。

請問需準備的材料有哪些 ?

最重要的底板要到哪去買。(可防水),謝謝。

网友:
板子、零件 可以在露天綱購訂的到。防水嘛 就等板子ok了 在上絕緣膠就可以防水了

网友:
如果你要完全自己動手的話
拍賣網站搜尋關鍵字"洞洞板" & "全採LED"
只不過排字型&LED接線還有控制電路
可能會讓你一個頭兩個大
如果你覺得太過麻煩的話,可參考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315446606 (星光閃閃)12mm 全彩燈珠 全彩外露燈 全彩穿孔燈 全彩LED燈串 全彩打孔燈 40顆一串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208604867
(星光閃閃)七彩 防水燈珠 12mm 5V 外露 燈串 LED燈珠 穿孔字 LED 廣告招牌燈40顆一串

這個就比較單純了
只要把字型的洞鑽好來
再把LED燈串的燈珠插入
依照想要的顏色輸入DC5V即可

网友:
那個是LED用洞洞板
上面會標 發光二極體極性  幾本上只有正負
沒辦法 RBG控制(未來可能會有)
現在只有正負極
把LED插進洞裡就好了   洞裡面可以導電

全彩LED內有IC控制

幾本上可以把它想像成插座  LED就插頭
插上去 通電 就亮了

网友:
防水要另外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