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段顯示器怎麼故障成這樣?

楼主(2014-07-04):
剛開始覺得…嗯…故障了

再看第二眼覺得好像有哪裡怪怪的 @@

仔細一看,啊這個是怎樣啦

補充:絕對不會膠帶~

討教:我的腦袋目前無解 m(_ _)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一半

一般來說,每一段是一顆LED
啊上面綠色的 3 和 2 中間的故障…

ooo ← 最上面的橫條,如果說一條有兩顆 LED 的話,只壞左邊的,還說的過去
ooo ← 最左邊沒亮,中間沒東西,最右邊亮起來正常,不論內部怎樣,看起來是正常的
ooo ← 中間的橫條,只亮了三分之一,難道說每一橫條有3顆 LED 嗎?好吧,假設是如此,壞了兩顆
ooo ← 同第二橫條,像正常的
ooo ← 只有亮五分之一,這…

掃描故障了?
LED燈驅動故障了?
LED也出現了暗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來說,每一段是一顆LED
啊上面綠色的 3 和 2 中間的故障…

真的好詭異~~
上排第二字下面還亮一點點,又不像是東西遮到,看得到沒亮的LED,還沒七月就出怪招n_03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來說,每一段是一顆LED
啊上面綠色的 3 和 2 中間的故障…

顯示器上方有類似壓克力遮罩?若有,可能是遮罩受熱變黑無法透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顯示器上方有類似壓克力遮罩?若有,可能是遮罩受熱變黑無法透光了.

料事如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顯示器上方有類似壓克力遮罩?若有,可能是遮罩受熱變黑無法透光了.

只有一層防水薄膜

受熱變黑…
啊不就LED供電有問題

不過能壞的這麼直我還沒想通~

网友C:
先換再說

之後再慢慢解剖他n_09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換再說

之後再慢慢解剖他

這傢伙應該沒機會回到我手上(通常會是客戶公司報廢留存當萬年垃圾)
盡量爭取啦~

=================

一般來後,給我壞斜的,很正常
啊這個是歪的,給我壞直的…很不正常 =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