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LT1307 SOP8

楼主(2014-07-04):
請問站上大大手上是否有這顆LT1307 SOP8  可以割愛賣我兩顆,感恩ㄚ~~資料如圖:

网友A:
這是用來維修的嗎?
還是要用來設計東西?

网友B:
記得上回有壇友討論過,使用單顆1.5V電池點亮CCFL燈,剛好這顆IC就有參考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用來維修的嗎?
還是要用來設計東西?

Ricky大我沒功力設計東西啦n_07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得上回有壇友討論過,使用單顆1.5V電池點亮CCFL燈,剛好這顆IC就有參考線路.

ciko.ciko版大!謝謝您提供這資料,上次那壞的表,賣家賣我了,我拆開看感覺是這顆IC壞了,想換換看n_028|

网友B:
引用 楼主:
ciko.ciko版大!謝謝您提供這資料,上次那壞的表,賣家賣我了,我拆開看感覺是這顆IC壞了,想換換看n_0 ...

向掏寶買,先從簡單的開始.是輸出電壓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掏寶買,先從簡單的開始.是輸出電壓異常?

ciko.ciko 大我已在露天一位對岸賣家那購買,不知是否會寄來,掏寶不敢用信用卡網路刷卡,被人盜刷過有陰影說n_028|,我量過一腳,我忘了那一腳,電壓會飄。
再請問ciko.ciko 版大,一直有一個問題百思不解,以前剛敗U1242B時測量電流部份,有一次在測led板的電流,用mA檔量是2xxmA,〞探棒改接到A檔量卻是0.4xxA,1000mA=1A。
2XXmA不是應該0.2XXA,怎麼電壓不變只換電流檔讀出的值卻是0.4XXA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ciko.ciko 大我已在露天一位對岸賣家那購買,不知是否會寄來,掏寶不敢用信用卡網路刷卡,被人盜刷過有陰 ...

使用電錶測量電流,的確會碰到不同檔位的數據差異偏大的問題,主要是電流檔的分流電阻造成,大電流檔的內阻可低到0.1歐姆,而小電流檔的內阻可能>5歐姆以上,故以較高電流檔量到的電流值是較精確的.
你可將該電表至於不同檔位的電流檔,再以另一電錶置於歐姆檔去量測,便可得該電流檔的內阻.此內阻是與待測負載成串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電錶測量電流,的確會碰到不同檔位的數據差異偏大的問題,主要是電流檔的分流電阻造成,大電流檔的內阻 ...

了解~~謝謝ciko.ciko 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