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羅技M85滑鼠指標和移動方向相反

楼主(2014-07-04):
請問一下, 羅技M85滑鼠指標和移動方向相反
這樣有得修嗎?

网友A:
1. 在別台電腦試試
2. 羅技滑鼠 多半有 3 年硬體保固
透過免付費客服電話  問看看
客服電話 0800-012-300 (周一至周五 09:00 ~ 18:00)
客服信箱 www.logitech.com/twcusthelp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在別台電腦試試
2. 羅技滑鼠 多半有 3 年硬體保固
透過免付費客服電話  問看看

確定是壞的, 羅技也換新的給我了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變成左右相反, 如果能修的話, 就多一個備用滑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確定是壞的, 羅技也換新的給我了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變成左右相反, 如果能修的話, 就多一個備用滑鼠 ...

試著改變滑鼠左右建設定方式.
取消紅框中的勾選項,便可改變左右鍵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是壞的, 羅技也換新的給我了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變成左右相反, 如果能修的話, 就多一個備用滑鼠 ...

滑鼠設定的問題,4#的版大已解了!

网友C:
您如有安裝羅技M85的驅動,或其他滑鼠應用程式,進去裡面看一下設定,裡面設定有一個選項是移動方向看是否被勾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著改變滑鼠左右建設定方式.
取消紅框中的勾選項,便可改變左右鍵功能.

大大你好, 不是這個左右鍵的問題, 是滑鼠移動時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如有安裝羅技M85的驅動,或其他滑鼠應用程式,進去裡面看一下設定,裡面設定有一個選項是移動方向看是否 ...

原先是沒有安裝羅技的應用程式, 後來有安裝也沒有看到這個選項
拿去別台電腦也是移動方向也是左右相反, 本來還更慘, 連上下都相反, 忽然間又只剩左右移動時, 指標相反

网友A:
我猜猜看

IC 故障  機率不管如何  反正是找不到IC 換了
電子部分了不起只能電源加電容  而徵狀(左右移動方向相反 )  感覺電路沒問題
懷疑 光學 部分 問題較大
畢竟光學滑鼠這東西  是由 LED 發光  經反射面  由導光聚焦塑料 送到接收器IC

我試著想 以放大鏡 成像倒影與不倒影  套在這問題上
也就是說導光塑料聚焦點 與 接收器IC 距離偏移了
以這想法推演 則有 LED 光衰 / 導光塑料 油汙 / 滑鼠底部平面變形使導光塑料固定槽偏移

純粹 猜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猜看

IC 故障  機率不管如何  反正是找不到IC 換了

我想辦法換一個光學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