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關沈水馬達接電的問題.

楼主(2014-07-05):
家中一個冷氣集水器,裡面有個沈水馬達,還有一個好像變壓器還是逆變器
(不詳),和幾個電容
,我想把這個沈水馬達拿來用
但是不知該接用那一種電,背後有貼一張紙
但是這是有接上一些電容和變電器之類的組合成品所
使用的電量,那如果我單把沈水馬達單獨使用,不知該如何用哪種電,ac或dc,
電流又該用多大,是要用電表量,該怎麼量,或是直接插家用110v,請幫忙指點,先謝謝你們

网友:
最後1張照片有AC220~240V/60Hz
代表它是接冷氣機的電源220v

楼主:
原本是接冷氣的沒有錯220v,但是我只要裡面的沈水馬達,拿來做水流盆,她已經不再接電容和逆變器或變壓器,所以這就是我的問題。

网友:
打客服電話問看看。

楼主:
謝謝你撥空回答。不錯的提議。

网友:
先查看一下電路的走向吧!
一般來說...
它可能會是接到AC220V降AC12V的變壓器
再接到水位感應開關再接到馬達,因此...
您可以用DC6V或是DC12V供應給那顆馬達試試看....

楼主:
我會試試看的,謝謝老鼠。

楼主:

老鼠兄,你果真是神人,我的問題已獲得解決,厲害。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