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UNVIEW LCD T6E16S CH-322M 進入工廠模式方法

楼主(2014-07-05):
圖片先從網路上抓的

主機板型號是:HD_ T6E16S

我需要進入工廠模式方法

感激不盡

网友:
參考一下國外機,
TV-3097TFT SERVICE MENUAL.part2.rar (1.53 MB, 下載次數: 60)
TV-3097TFT SERVICE MENUAL.part1.rar (1.8 MB, 下載次數: 56)
可以請告知

网友:
這牌子到底是誰做的阿~~~超廉價

大賣場有賣ㄝ~~42"才萬左右

网友A:
我手頭也有一台這個品牌的但是用了好幾隻萬用遙控器就是都不能用

楼主:
我沒有原廠遙控

pdf是寫s.mode+5+8+0 進入

但s.mode不知道什麼意思

有測試過雙語+5+8+0  >無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頭也有一台這個品牌的但是用了好幾隻萬用遙控器就是都不能用

看AD板編號找遙控器,像我的是是GLCD-3202ZH
(Gibson)吉普生-液晶 GLCD-3202FH (f:3515)
GLCD-200F、GLCD-3020FH、GLCD-3202ZH、GLCD-3702FH、GLCD-4202FH
"遙控器原廠編號S-02P,NM-003
"

网友:
工程模式也可朝A/D編號方向去找找看,這個牌子應該是到處找模組兜起來的,總代理是旭豐科技,各型號代工廠可能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AD板編號找遙控器,像我的是是GLCD-3202ZH
(Gibson)吉普生-液晶 GLCD-3202FH (f:3515)
GLCD-200F、GLCD- ...

OK了解了,謝謝您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AD板編號找遙控器,像我的是是GLCD-3202ZH
(Gibson)吉普生-液晶 GLCD-3202FH (f:3515)
GLCD-200F、GLCD- ...

那大大 你知道進工廠模式方法嗎?可私訊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大 你知道進工廠模式方法嗎?可私訊嗎?

抱歉,我也不曉得它的工程模式怎麼進,想說a/d板是吉普生做的,可是找酷哥大神也沒看到相關資訊.

网友:
好像鼎科公板?

楼主:
到目前都還沒找到進工廠設定方法~~很頭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有原廠遙控

pdf是寫s.mode+5+8+0 進入

s.mode( 音效模式) : 就是讓你選標準,音樂,電影....等音效那個按鍵,因為那台電視不再住所,明天有空我再試看看s.mode+580可不可以進去.

楼主:
再麻煩大大測試!~~小弟沒原廠遙控  只有萬用設定的旦沒有音效模式鍵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麻煩大大測試!~~小弟沒原廠遙控  只有萬用設定的旦沒有音效模式鍵

試過了,進不去.

楼主:
好那謝謝大大測試

只能在等人幫忙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