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田裡的沉水馬達,我已經搞不清楚是單相還是三相了

楼主(2014-07-05):
請問各位大大,我有一顆3HP的沉水馬達,日前是申請使用單相220V電,要加掛一個白鐵盒(二進三出,還附掛一個電流表,裡面一堆電容)
如下圖

我不知道這個鐵盒他是單相轉三相用(變相器),還是只是單純的馬達啟動器使用,麻煩可以給我解答嗎?

現在已經申請3相220V可以不要用這個鐵盒直接接電(R、S、T)嗎?

事情是這樣的:
前些日子使用一陣子馬達壞了,線圈燒毀,拿去給人家重繞馬達線圈,沒多久又壞了,這次老闆說裡面線圈全燒了,還漏油,這次修好說一定要掛這個白鐵盒馬達才不會壞掉。可是還沒故障前直接接三相電也是好好的啊。我問老闆說這不是三相馬達嗎?他說是三相的,那三相的為何要掛這個白鐵盒?

目前修好電流約17~18A(抽水負載電流)

麻煩電機馬達高手解惑!!謝謝

网友:
Sorry~偶不素電機馬達高手
偶只素來插花的.....
幫泥把圖插進來.....

网友:
三相馬達的三條線,阻抗理應當相同
因為其內部的線圈為三的倍數
且圈數,線徑均相同

單相馬達的的三條線,阻抗絕對會不一樣
因為 啟動線圈&運轉線圈的圈數是不一樣的

單相還是三相,看馬達本體上的銘牌就知道囉

楼主:
馬達在水底32米深了!!
接線是3條線的!!

网友:
現在已經申請3相220V可以不要用這個鐵盒直接接電(R、S、T)嗎?
直接就可以接
一般會有一個開關盒要接電磁接觸器要帶過載保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達在水底32米深了!!
接線是3條線的!!

pc741大你好:這個盒子內是加裝一些AC電容器.利用電容器連續的充電放電.將單相電R.T相.轉換成沉水馬可使用R].S.T三相電的(變相器)轉換原理小弟不懂.還請高手解說.pc741大你已申請220V三相用電後直接接電(R.S.T)相就可以.就不再需要使用變相器了.
馬達線圈燒毀有很多因素.比如欠相.過載.電壓過高(突波)或過低(電源線太長造成壓降).馬達軸心咬死無法啟動,漆包線絕緣不良等等.
馬達前最好要裝置過載保護措施.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達在水底32米深了!!
接線是3條線的!!

是單向220V的

揚程32米,算蠻高的。

楼主:
有人說單向220V又有人說三相!!
之前單相220V時是掛這個鐵盒,後來改三相220V時水電的把這個鐵盒拿掉了,的確是可以正常起動
後來馬達又燒掉了(線圈燒毀),請人來修理他說要掛鐵盒,不然很快就會壞了。
所以才來詢問一下這個白鐵盒到底是單相轉三相用還是當成單純的啟動電容器使用。

网友:
圖是根據一個水電老闆說明而繪製,原理呢…還給老師了  @@  拍謝 !
至於你的馬達是三相 ? 是單相 ? 應該只有繞線圈的人能確定吧 !
#有沒離心開關是一個線索
#馬達內有無電容是一個線索
#啟動電容要掛在馬達旁邊才有作用 ,我師父說的(線只能接一小段 ,
可能是線的電容值會影響),那個電容鐵箱經過30米的線路長,
那就應該不是啟動電容了 , 小弟我...聽過沒試過 , sorry !
#而三相馬達是不需要電容器啟動的

以上聽說來的,有錯請提出討論,謝謝!

6樓大大說的很棒

网友:
把幫浦和馬達以及銘牌照傳上來吧,那樣子大家才比較好判斷

网友:
3相3HP馬達額定電流約9.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