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快速加熱電烙鐵

楼主(2014-07-05):
請問各位大大們,這支是我的朋友用壞了,我收回來查修,

我發現陶磁棒下三條電線斷了,是否我再把它重新絞線接上

就可使用呢~ ( 後端有 110 V 的電送進來 )

這支有按鍵開關好像就是 20W 跳到 160W  只要十秒的電烙鐵

,不知小弟說的是否正確 ?

比較想問的是,為何通電後可以讓陶磁棒快速發熱,這個原理

不懂,有請大大們解懌,謝謝各位大大們。

网友:
直接換一隻發熱芯就行了,$200多元吧~

网友:
外面的那顆固定套管的旋鈕也不見了~陶瓷發熱芯換掉吧~
至於快速加熱的部分應該是陶瓷加熱棒裡面的發熱線瓦數不一樣~
你可以想辦法拆開加熱芯看裡面的構造就會明白了

网友:
裡面不是鎳鉻絲 就是一種在陶瓷上的發熱絲
既然都拆了就順便換微動開關吧

网友:
配件都有的買~~

网友:
直接換一隻發熱芯+1,接線不是一般用烙鐵漢的因為它要耐高溫!

网友A:
發帖人7天前發問後就不回應了,大家怎麼還在回答?我只是不想大費周章查資料庫查詢該會員每日登錄情形,但是至少發帖人今天早上07:07還有上線,看來也有必要開始思考對這種射後不理的會員直接打回電阻或停權處分。

請有發帖的會員注意,如果回帖的會員很多,至少也回應幾位,這只是一個小小禮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帖人7天前發問後就不回應了,大家怎麼還在回答?我只是不想大費周章查資料庫查詢該會員每日登錄情形,但 ...

是的,下回我會注意的。

网友B(2014-08-07):
不曉得這發熱芯全功率發熱時在接線那三個腳處的溫度是多少?
在焊嘴端和接腳端的溫差是多少?

這種狀況如果不用耐高溫的焊接工具和材料來焊發熱芯的那三個腳之後就很容易馬上隨時再脫落那三個腳麼?
都沒其他補救辦法?

比如說焊了之後再用耐熱材質(水泥和耐熱膠帶)將三個腳封住並固定住?

看那三個接腳把他捲成那個樣有點想要給他報這個連結
http://handskit.com/en/products_xq.asp?ProductNO=10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曉得這發熱芯全功率發熱時在接線那三個腳處的溫度是多少?
在焊嘴端和接腳端的溫差是多少?

結果我算了一下,在網路上把材料買齊後,成本比買新的還貴呀,
因為我的型號太舊了,所以有些材料變貴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