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麻煩水電達人看一下(已解決)

楼主(2014-07-05):
各位大家好,
家裡屋頂水表進水端前面的止水閥漏水,想要換掉,
拍了照片(如下),拿到水電行問,結果水電行只有閥體上面寫" 1 1/2 ",沒有如照片中寫" 150 "的.
請問可以通用嗎?

网友:
照片中看起來應該沒有超過1吋或1吋半
最好的方式是拆原本的下來拿去水電行合~
150上面疑似寫著個1去買個1吋的回來換看看~

网友:
可以!!!
150應該是指耐壓150psi~~~
你這只是單純的給水管路吧?
管壓沒那麼大

网友:
這只要是同尺寸都可代用

网友A:
2#說的沒錯,這應該是1吋的
3#說的沒錯,150是耐壓

建議你不要再用銅閘閥,可以考慮直接改用PVC閥體不鏽鋼球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說的沒錯,這應該是1吋的
3#說的沒錯,150是耐壓

雄大大:

"建議你不要再用銅閘閥" ?,及您建議的是否有相片,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雄大大:

"建議你不要再用銅閘閥" ?,及您建議的是否有相片,謝謝

去水電材料行直接說要1英寸的不銹鋼球閥就可以了或指定要316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水電材料行直接說要1英寸的不銹鋼球閥就可以了或指定要316的更好

SUS304不鏽鋼球閥就已經很好用了

不建議使用銅閘閥主要有下列三種原因
1.軸心銹蝕斷裂空轉
2.軸心鏽蝕卡死轉不動
3.內部鏽蝕出現縫隙關不死
這些都是我在公司所遇過的狀況
後來都改成SUS304不鏽鋼球閥

為了避免水流量受到球閥影響,建議選購"大流量"閥件
所謂"大流量"閥件指的是球閥內的那顆球
打開後貫通孔徑是與管徑一樣大
這樣水流才能快速流過

下列圖片是  1" SUS316

网友:
錶前部分 不是請自來水公司處理就好了? 不用花錢的~
快通知他們來換~免得一直浪費了寶貴資源~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指導,
水電行也說要我拆去給他合,但是拆下來時必須關總閥,總閥一關全棟沒水,我會被其他住戶罵死。
原來水錶前算自來水公司的,但今天是自己踩到弄壞的,所以才想說必須自己弄好。
謝謝各位。

网友:
照片看來那感覺應該是四分或六分的
自來水公司不會用容易開關的閥門,怕被搗蛋亂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