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求助] Panasonic FE-A310C 電動起子故障不轉

楼主(2014-07-06):
這是一隻日規的電動起子,目前的狀況是壓下起子頭,無法驅動馬達

左邊的燈號不知啥意義,日文看不懂?不亮!

控制模組挺複雜的

這六顆MOSFET應是驅動馬達功率管

起子模組上ON/OFF 的光控制開關

ON時的位置

OFF時的位置

ON時量測驅動有送出電壓

控制模組收到起動訊號,但無法送出驅動馬達的電力。

求助前輩那裏可得此驅動模組的 DATA SHEET,

楼主:
找不到線路圖,自己來追一下線路

小立板是推動板

MOS管上下兩組K1982分別推動馬達 U,V,W 三線,上下兩組應各負責正轉及反轉

IC1,IC2,IC3是PS9631 光控驅動級,分別送至推U,V,W MOS管的閘極

PS9631 特寫

PS9631 PHOTO COUPLERS.pdf (411.77 KB, 下載次數: 4)

网友:
那個日語トラフル-Torafuru,好像是故障燈號.
左邊是故障燈,右邊是電源燈,好還蠻合理的 ...

网友A:
トラブル【trouble】 故障燈號.
有送電的話,會不會是馬達或齒輪潤滑不夠的問題?!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トラブル【trouble】 故障燈號.
有送電的話,會不會是馬達或齒輪潤滑不夠的問題?!卡住了? ...

原來是故障登號,只是有故障,燈號不亮,那不是代表控制電路有問題了?

馬達部份有拆卸下來檢視,用手轉動並無卡住現象。

楼主:
想說這隻可調速的電動起子應是值得修好它,所以就繼續努力嘍!
今天利用沒上工的空檔裏,將元件作地毯式量測,
發覺此顆貼片二極體有異狀,解焊下來量測,
果然雙向導通,元件上的印刷看起來像是 "1A"
求了古神也找不到這顆二極體的規格,又卡關啦!
這隻二極體的作用依線路的位置,應是MOS管閘極逆向電壓保護,
但沒資料不知其耐壓規格,請教版上的前輩幫忙指引,謝謝!

网友B:
直流三相無刷馬達

那個二極體使用耐壓50V就夠了
如果不放心,就把旁邊的拆下來做耐壓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三相無刷馬達

那個二極體使用耐壓50V就夠了

這麼說來耐壓 50V,就可以用常用的 IN4148 來替代囉!
馬達是由 U,V,W 三線來驅動的,

感謝雄大幫忙指導!

网友:
我看周邊的電解電容
耐壓都只有16V (尤其是PS9631周邊)
1N4148應該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說這隻可調速的電動起子應是值得修好它,所以就繼續努力嘍!
今天利用沒上工的空檔裏,將元件作地毯式量 ...

panasonic  MA110 discontinu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nasonic  MA110 discontinued

感謝 duncan 大的寶貴資料,超級的零件達人!

看來這隻電動起子離完修還有一段距離!

网友:
用1N4001~4007,4148是用在小電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