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轉正弦波電路

楼主(2014-07-06):
方波又稱多諧振盪器,意即1KHz的方波,是由1k/3k/5k/....等奇次頻率的正弦波組成.想要將1kHz的方波轉為1kHz的正弦波,就需利用到濾波器,而較容易使用的又為RC濾波器,底下先介紹濾波器的種類:
1.高通濾波器(high pass filter):輸入信號與濾波電容(C)成串連,輸出信號與電阻(R)成並聯.
2.低通濾波器(low pass filter):輸入信號與電阻(R)成串連,輸出信號與濾波電容(C)成並聯.
3.帶通濾波器(band pass filter):可想像是由LPF與HPF成串連組成
4.帶拒濾波器(band reject filter):可想像是由LPF與HPF成並連組成
5.全通濾波器(all pass filter):無濾波作用,只要是用作相位調整
由上述說明,波型轉換可使用LPF或BPF電路,底下介紹BPF製作方式:

討論:為何不直接做出正弦波震盪電路?(缺點),作波型轉換又有哪些優點?

网友A:
方波相當于數位訊號 (0和1的開關), 其結果就是電力轉換更有效率, 但是電路設計較複雜
正弦波可以理解成類比訊號(0和1的擺盪), 其優點就是電路設計較簡單但是耗能
這是我的理解, 有錯請更正

請問這是Multisim畫的電路圖嗎? 有沒有什麼方法轉成PCB Layout?
因為小弟我也畫過不少Multisim的電路圖
但是一直沒有學到PCB這一部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相當于數位訊號 (0和1的開關), 其結果就是電力轉換更有效率, 但是電路設計較複雜
正弦波可以理解成類比 ...

1.此處的波型轉換,並非用於電力轉換,亦無較耗能問題,主要取方波的頻率可精確產生,故轉換後的正弦波頻率便可精確獲得.
2.在multisum中,亦有直接轉換的PCB layout軟件,可上網下載試用版.

网友:
是ㄒ一ㄢ 「弦」,不是 ㄒㄩㄢ 「旋」。

网友:
亂亂猜:

無失真諧波振盪,不容易做,成本高~放大元件特性不容易控制~
方波產生,可利用飽合區特性很簡單的達成~再經由濾波器取出所要的基頻~成本簡單~不會失真~

网友:
使用正弦波轉換電路較適合固定頻率的場合,如要讓這些 RC 濾波元件能夠根據頻率變化是很麻煩的事。
直接振盪出來線路反而比較簡單,頻率也能變,如採用 LC 元件因為高 Q 值還能做成低失真的正弦波輸出。

數位電路能夠產生很精確的頻率,但如要有很漂亮類比輸出的正弦波會很頭痛。
反之用類比電路產生正弦波很簡單又能漂亮,卻是頻率很難精確。

儀表上也是如此,便宜的訊號產生器用類比振蕩器產生正弦波,最多加個計頻器顯示來手工修正頻率。
高級的音頻訓號產生器就先用數位電路產生精確的頻率信號,再分成幾個高低頻段來分別濾波這些頻率以產生精確又低失真的正弦波,這種儀器少見所以也高單價(台幣六位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