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手請教關於BENQ32吋畫面會突然卡住型號VH3243

楼主(2014-07-06):
新手提問,就是開機過後沒多久(約莫一~兩分鐘),畫面就會如圖所示,卡住不會動,但可以轉台跟有聲音,這樣我要從哪方面下手呢?

网友:
t-con或面板 ng

网友:
t-con或面板 ng +1

网友:
冷機時正常,個人較趨想懷疑主板及t-con, 有過熱元件。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意見,小弟還是交給專業的處裡。

网友:
主板上的小電容NG

网友:
我也碰過也一臺,用公板測試也一樣,最後換面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