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 Z575 無法維修篇!!

楼主(2014-07-07):
給各位看一下災情!!

要修只能換主板了,

燒到穿孔..................................駕厲害!!!

這台是被修過的,不知道災情是如何發生的????

网友:
會是小虎造成的嗎?

网友:
要請火災鑑識小組出動了!

网友:
小虎撒尿~~

网友:
這不就是一些不信邪的人 ~~ 燒保險絲啊 !!

那就把保險絲給  XXOO 掉了 ~~

楼主:
應該不是小虎吧???    筆電沒孔可鑽進去阿???

黔首維修應該做過清潔,把積碳刮除,所以才會跑孔出來!!!

网友:
我也燒過.不過沒這嚴重.應該是沒焊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