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般美術燈的電子分段控制開關構造原理

楼主(2014-07-07):
原本是三段式開關後改為四段式(紅框處拆掉一個50v1uf電容),不知是否正確(已可正常動作)?
但是在研究之時,發覺到一個蠻奇怪之問題?控制IC(TC4013BP)的14pin沒有供電電壓供給,但測量時確有10.38v,
且找了又找翻了又翻,就是找不到它如何進入14pin的??
在此上傳圖片,如需任何其他部位圖再請告知,只求一解困惑之事??
在此有勞諸位。

网友A:
交流電源是由紅色電容進入,再經4顆整流器及電容濾波後,成為直流電壓源,成為IC第14腳的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電源是由紅色電容進入,再經4顆整流器及電容濾波後,成為直流電壓源,成為IC第14腳的電源. ...

我知道經由電容降壓再經過全波整流之後進入14pin,但問題是經全波整流過後的直流源,根本沒有線路進入14腳啊????所以找了又找翻了又翻,納悶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經由電容降壓再經過全波整流之後進入14pin,但問題是經全波整流過後的直流源,根本沒有線路進入14 ...

第14支腳 有佈線 線上有ZD 電阻 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經由電容降壓再經過全波整流之後進入14pin,但問題是經全波整流過後的直流源,根本沒有線路進入14 ...

這個東西玩了20幾年了,所以有些熟悉......一開始的電路是有一顆二極體接在電源與4013 第14腳之間,後來可能某人發現多此一舉,或是不小心少裝一顆二極體依然工作正常,所以現在都變成4013彷彿沒供應電源。

那4013電源從哪來?測量起來確實有工作電壓,操作也正常,其實大家想想邏輯IC輸入腳都有箝位保護二極體,多段開關CLOCK腳是接在電源以計算開關切了幾次,因此電源由CLOCK腳輸入經由保護二極體供應到IC電源,4013電源腳有接一顆電解質電容,通常大約47uF~100uF之間,當斷電時輸入保護二極體處於逆向狀態,電容所充電壓不會馬上消失,以此讓4013得以短暫記憶。

找了好幾個廠牌datasheet都沒畫輸入腳界面圖,只有NS舊文件掃描的PDF檔才看得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14支腳 有佈線 線上有ZD 電阻 電容

這個電路4013 第14腳只接兩個電解電容,一顆對地做濾波與記憶作用,另一顆跟電阻串連做微分,以產生RESET訊號,從這電路看來第14腳跟電源完全無關,其實電源是從CLOCK腳經由輸入保護二極體來供應。

网友C:
幾年前曾將電路畫出,跟picco9大的多段開關不一定完全相同,但電路架構應該差不多,貼出來請大家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幾年前曾將電路畫出,跟picco9大的多段開關不一定完全相同,但電路架構應該差不多,貼出來請大家參考:

感謝yac版大您的解惑,只知關鍵在4013裡,因不信邪把全部元件解解焊(怕有暗藏玄機),依然無解.....
今晚終於可以好好睡一覺(昨晚腦袋瓜裡一直在想此問題啊)....
電子....電子啊,只不過是個不到一百元的小東西,或許這就是迷人的地方吧??!!
再次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yac版大您的解惑,只知關鍵在4013裡,因不信邪把全部元件解解焊(怕有暗藏玄機),依然無解.....
今 ...

您也不簡單會發現這問題,很用心喔,前幾年發現時也是想了幾天才想通的,這也算是「江湖一點訣,說破不值錢」的小技巧。

多段開關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如解決短暫閃燈問題、改變點燈順序組合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