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WM1339窗型冷氣基板故障

楼主(2014-07-07):
東元的窗型冷氣品質好得不得了,買十幾年了都還沒送修過,真是了不起的家電廠商。
最近這一部才出現點問題,除濕功能時冷氣壓縮機會自動運轉也會自動停止運轉,
但是選擇冷氣功能時壓縮機會自動運轉,卻不會自動停止運轉,拆了另外一台同型的控制基板替換,就恢復正常。
請問版友這塊基板該如何修復?

楼主:
還好有另外一台同型機可以參考比對,最好是能抓出故障的地方來。
既然已經確定是控制機板的問題,那範圍可以縮小到這塊小小的板子上。
首先拆卸下IC積體電路互換運轉看看,好的板子還是好的,故障的板子依然如故,這樣就可以確定不用再找IC了,兩顆都是好的。
已經很晚了,各位先進如有話不妨先留言,有空再來做現場實驗,休息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好有另外一台同型機可以參考比對,最好是能抓出故障的地方來。
既然已經確定是控制機板的問題,那範圍可 ...

酒精清潔洗板(零件這面)重點Q1,Q2 ,(EBC接腳)Y1(石英),IC相鄰接腳...生鏽漏電
更換各個電解電容C1~C4
PCB補焊
AB測試

网友:
不用搞了.直接換公板比較快..又便宜!

网友:
你的電表不能量頻率~
網路參考資料~
http://tn01016424.pixnet.net/blo ... E%E6%8A%80%E5%B7%A7
(六)晶振電路

它是給晶片CPU一個基準工作時鐘信號,使晶片CPU正常工作。

晶振電路出現故障時,整機將不工作。檢修方法:通電開機,正常時用萬用表測量石英晶振管的兩腳電壓為+2.2V左右。

若小於1.5V,則為電路停振。

別處,還可通過拆下石英晶振管,用萬用表歐姆擋進行判斷,良好的石英晶振管,用萬用表測量應是開路的。如果發現短路,則表示晶體已損壞。

對於開路性故障(斷線或震裂),用萬用表是無法判斷的,這時可用替代法檢查。

网友:
不要送電先量各點對地阻抗看看有無短路現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好有另外一台同型機可以參考比對,最好是能抓出故障的地方來。
既然已經確定是控制機板的問題,那範圍可 ...

既然有一片是好的,支持你原板修。

楼主:
感謝管理員的支持。
板上有排阻,

除了共同接點外還有9個接點,量測第6及第7接點阻值為8.1,

其餘各接點為22K歐姆左右。

這樣算正常嗎?
為什麼第6及第7接點阻值和其他接點不同值呢?
(以上是拔掉IC後測量的值)

网友:
確定有一片是好的!
那就將兩塊板子在同條件下用比對阻抗的方法量一下, 看有哪些差異應該就知道問題在何處了.

就像您在8樓量測的值, 如果同條件同方法量測良品也是接近的數據就不用理它了!

楼主:
確定有一片是良品

差異比較大的有 R15 R16 R19 按照色碼去換嗎?
R15.R16壞板

R15壞

R15壞

R15.R16良品

R15良品

R15良品

R19壞板
R19良品

差異還有 R8 要理它嗎?
R8壞板
R8良品

差異比較小的有 R12 不用理它囉?
R12壞板
R12良品

楼主:
拆解R15才知燒毀
無辜的R19也換新
冷氣可以自動控溫了
暖氣不動作本來不想理會這次也一並回復正常
真高興
完修!!!

感謝熱情協助回復的版友先進同好!